TL494铅酸电池充电器改铁锂充电

楼主(2023-08-30):
两年前电动轻摩改用16串磷酸铁锂电池,拿出老台铃充电器简单改造,今天翻出改造时资料,整理留念
1、恒压控制分析及改动:
a、系统原件:由TL494误差放大器1(1脚:IN+,2脚:IN-),基准分压电阻R17(5.6K)、R24(10K),取样电 阻 R28(15K)、R19(22K)、R26(2.2K)、R27(100K),转灯前后电压切换R34(15K)、D17、D18组成,TL494管脚14 为稳压5V输出。
b、数据分析:TL494误差放大器2脚基准电压为3.205V,在未转绿灯阶段,(D17无电流),控制充电器最高输出电 压 为58.28V (R26/R27与R19连接点电压为3.205V,按比例计算输出电压,即电阻R28上端电压);转变为绿灯阶 段 后,D17有电流通过,其电流大小(5V-0.7V-3.205V)/15KΩ=0.073ma,R26/R27电流为3.205V/2.153KΩ=1.489ma, R28、R29电流为1.489-0.073=1.416ma,R28+R29电压为37KΩ×1.416ma=52.39V,输出限压52.39+3.205=55. 6V。
c、电路改动:因磷酸铁锂电池充电不需三段式,恒流+恒压阶段即可,将D17拆除;恒压阶段电压为58.28V,与 16 串铁锂要求的充电电压58.4V相差甚微,不再调整。
2、恒流控制分析:
a、系统原件:由TL494误差放大器2(16脚:IN+,15脚:IN-),基准分压电阻R13(5.6K)、R12(10K)、R11 (10K),取样电阻R38(0.1Ω)组成。
b、数据分析:TL494误差放大器16脚基准电压为0V;无电流时,R13上端电压为0.269V,故在充电阶段,TL494控 制 R38左端电压≥ -0.269V,亦即控制R38中电流小于等于2.69A。
3、转灯控制分析:
a、系统原件:由LM358双运放,基准分压电阻R33(100k)、R30(1.2K)及相关外围原件组成。
b、数据分析:LM358运放3脚基准电压为0V;无电流时,R30右端电压为0.052V,故在充电阶段,R38电流>0.52A时, 红灯亮,,R38电流<0.52A,红灯熄灭,绿灯亮。因为取消了转灯后输出降压,在临界电流时,会出现红绿灯半明暗状态(即不停切换),如果有强迫症,可以给运放加入回差。

楼主:
看不到电路图

楼主:
第一次在新版发帖,不知图片咋添加了。

网友:
恒压阶段,电流逐渐减少,到一定电流值时转灯,这个电流要根据并联的电芯容量来调整。改过一个电压值差别较大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0333

网友:
看到494的电源,我就头疼

楼主:
整体来说,494电源可靠性应该是高于3842的。

网友:
494电源改起来也好改

网友:
收藏起来,今后用得着。

网友:
多谢分享!最近偶尔琢磨一下494,留下印记。

网友:
感觉TL494就是神一般的存在,经久不衰

网友:
我的也是用TL494改的,输出滤波电容C19容量加大,功率管是13009,可以调大电流,调到5A,外壳上在加个小风扇,体现出锂电的充电优势,我改的已用了4年了。大家要改的可以找大功率的铅酸充电器来改。

网友:
成品图没看到。

网友A:
改过的地方用云线圈起来备注,方便吃瓜群众

网友:
我也买了494的开关电源,准备改造成可调恒流恒压电源给锂电池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过的地方用云线圈起来备注,方便吃瓜群众

按楼主的描述,似乎只要去除TL494的1脚右侧的D17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楼主的描述,似乎只要去除TL494的1脚右侧的D17二极管。

改R28或R19,要把电压调为合适锂电池的充电电压

网友:
高手呀。支持一下。

网友:
494方案应该比3842方案可靠性和安全性更高一些,看一些大牌电源前期都是用3842 后来全改为49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