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来来来,大伙来看看,看怎么将AMS1117稳压芯片拆剩下骨架。

楼主(2023-08-30):
(图片)

网友:
B站上有很多这玩意

网友:
经典的AMS1117,现在好像很多鸡鸡里也能看到...

网友:
激光就是厉害

网友:
3.3伏稳压管中最常见的,没见过内部

网友:
LDO,小功率的
脱衣服,你那是啥设备?

网友:
一层一层剥下你的衣服……

网友:
里面不是有很多三极管、二级管、电阻之类的吗?都看不出来

网友:
原来里面是这样的。

网友:
咦,这设备怎么做到只清除封装材料,不损伤骨架的

网友:
激光烧蚀,好像在手机上看到过类似的。

网友:
B站上的?好像有个up专门做这个比较同类芯片

网友:
内部结构原来如此!

网友A:
激光清除是什么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清除是什么原理?

激光聚焦的高温把黑色熔点低的材料(塑料)气化去除,金属和硅留下。

网友:
来张高清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