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贴片UC3842烧了;打算飞线接插脚芯片

楼主(2023-08-30):
电茶壶的贴片3842烧了如图

有点严重,PCB 焊点也被烧没了 如下图

已经无法补焊了。分析原因是背部的7805损坏导致;

参考论坛里的其他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530-1-1.html) 同样发现7805 预留位置。依葫芦画瓢 使用同样方法在这在装上大的7805
省去贴片难焊接的麻烦.

最后打算在举一反三,打算在原来3842的位置 飞线 装大号 3842(好像差不多), 但是电路板都烧糊了;通过搜索图片得到原装图

由于手头没有3842 买了没到  参考以上做了一张图片标出飞线焊点;    这里 1,2脚应该是留空;5脚好像也是但不确定, 6角那里不好接可能要刮开或从背部接;
这里有个问题  还请懂PCB的帮忙解答下 绿色部分的虚线位置是断开的不知道是不是要接通,还是接去5脚,这孔可能会掉也要背面引线

网友A:
先把烧糊的刮干净再干

网友B:
生命在于折腾  有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烧糊的刮干净再干

PCB糊的跟碳一样,越刮越掉渣,,再刮下去怕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命在于折腾  有没有必要

人生越折腾越精彩,越安逸越无奈

网友:
3842被欺负的自爆了?

网友:
这个烧得厉害了

网友:
糊的黑乎乎都是碳

网友:
插件的把脚剪短一点就能当贴片了
我常这么干

网友:
烧得这么糊
用丽创照着画一个,再打印出PCB不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糊的跟碳一样,越刮越掉渣,,再刮下去怕穿了

碳不导电呀

网友C:
你按照元件序号焊下并粘到透明胶带上,用立创画板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按照元件序号焊下并粘到透明胶带上,用立创画板搬板

贴片看着头大,就这个小板 TB上卖37RMB,

网友:
你这个烧的连绿油都没了啊,看那个管教应该是两边都有连接,线路没断不用飞线,清理干净,倒是焊盘好像掉了啊,不如直接拿焊锡把左右两边和芯片对应管脚糊一起得了,省的折腾了。

网友(2024-02-03):
引用 楼主:
PCB糊的跟碳一样,越刮越掉渣,,再刮下去怕穿了

穿了也得刮干净

网友(2024-04-01):
没有维修价值了,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