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千元价位的XMR/C无人机,都什么配置,现在拆遥控器看看

楼主(2023-08-30):
千元购入无人机,双电、gps,三轴云台,2.7k,无刷电机,800米高,4公里远,说的天花乱坠的,脑袋一热就入了,大家看看吧
昨天拆的电池: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1134-1-1.html,今天拆飞控

这是整机包,

塑料质感,飞机重,遥控器交轻

下面拆解遥控器,说是数字图传,俺也不懂,反正遥控器需要一根TYPE-C线连接手机,才能有图像。

背后4颗螺丝,拆下就可以轻松打开遥控器啦。

这控的屏幕居然是热胶棒固定,真方便啊。

一大块单面PCB,两个摇杆,几个轻触开关,两个侧按键,一个波轮,蜂鸣器。

拧下螺丝,翻转PCB板,黄色的是波轮电位器,还有几个集成电路,红色PCB有个黑色排线连到黑色pcb,控背面有个type-c接口,与手机相连,就有图传了。

手工焊接真是一般般,不虚焊就很牢固了,还要什么圆润亮。

细节,懒得去查IC啦,能用就行。

红色PCB就是所谓的数字图传,不知道真假,遥控的两个天线都接到这个红色PCB上面。电池1000mh
红色PCB有个黑色排线连到黑色pcb,控背面有个type-c接口,与手机相连,就有图传了。

这又是什么方案,我也不懂,看个热闹,遥控器时间长了这个地方比较热,打算加散热片,进行散热。

翻过PCB,背面也有好多元器件,还有个TF卡槽,这个卡槽是什么用的呢??IC上还有一根飞线。牛啊

遥控器拆解到此结束,装回去还好用,没坏就行。
请大神科普下,这属于数字图传么,还有控上这个tf卡槽是做什的?谢谢大家

网友:
还别说,纯粹的国产芯片真不少

看样子无人机这块外国真赶不上了

网友:
可以插个卡试试,是不是按特定的按键就能储存照片

网友:
这个实际飞怎么样,与大牌的比

网友:
实际飞怎样?实用性?图像?与大牌比?

网友:
不值1000元。

网友:
大规模工业化产品,真不值1000块

网友:
看到LCD 屏固定的方式
真是的。。。

网友:
要看看飞起来时的效果

网友:
方便、实用,多功能的热熔胶。

网友:
多少钱不是重点,重点是无人机拍到的大片

网友:
做工确实不怎么样

网友:
遥控器高级点,大概显示状态信息。无人机是空心杯有刷电机,最便宜有100多,不可能像大疆自动定位悬浮,好点的有几百元。

网友:
做工一般般。

网友:
遥控器屏幕用热熔胶固定,一下子就拉低了做工水平

网友:
这TF卡糟是不是用来保存传输的数据,省得再往手机上传了

网友:
看到这热熔胶,感觉像小作坊生产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做工比较差的产品

网友:
这做工。。。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