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成功改装一台无极调速80w直流无刷风扇

楼主(2023-08-30):
接改装无刷电机为落地风扇电机帖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0477-1-1.html

电机结构改装成功后很满意电机与信号板子表现,可惜没有合适的风扇把电机装进去很不爽,不能用起来产生价值则努力结果为零,狠心115大洋下手在附近商店购买一台全新卖家说全铜电机的机械款式艾美特风扇到手通电用了3分钟后就开始大卸八块开始完成改装,最终结果还是很成功的,唯一不足就是没有摇头功能 。不想适配器内置,也不想双电源输入,所以直接220的摇头电机就不想加了,大家能否给出办法如何增加摇头功能。

开始上图了,大牌子就是牛网上129售价都能上“银线电机”了,说好的铜线电机了!

“银线电机”:
风扇铭牌:
变身后全身特写:
局部特写:

改装电路特写:(保留了机械定时器功能,增加了二极管反接钳位,信号板电位器换为带开关的电位器实现了左扭到头控制电机启停刹车功能,钮到最右边功率最大)

风扇轴比原来的短1cm样子,直接更换后不需要调整罩子直接替换,没有结构冲突,风扇与罩子间距合适无需调整。

网友A:
有这功夫和成本,还不如直接买一台天马。

网友:
买台新的改不如直接买台新的直流无刷风扇,人家都是用坏的或者旧的或者捡的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功夫和成本,还不如直接买一台天马。

总成本160样子,确实比较高。80w输出功率还有能用充电宝26瓦的输出,让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网友B:
无刷直流的优点是静音省电,这80W有点大啊

网友:
我也改了一台,8块钱的电机,5块钱的控制板,10块钱的废品站风扇,和你功能一模一样。

网友:
虽然支持DIY   但家用风扇还是建议成品     家里用的小米直流  C口输入   功耗才15瓦   风力很大,比传统45瓦风扇的风力都大不少   然后晚上睡觉开1档,功耗不到2W,完全够用,风力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直流的优点是静音省电,这80W有点大啊

可以无极调速的,功率0.7到88瓦。开最大就像直升机一样,吹的低头的风扇都抬头一格了,正在想如何增加仰角阻尼

网友C:
应该弄成内置电源

网友D:
胡求弄,你用现有的旧交流风扇搞下挺好,新的就浪费了。新的无刷艾美特也就120,要多看看smzdm。

网友:
折腾,主要是满足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胡求弄,你用现有的旧交流风扇搞下挺好,新的就浪费了。新的无刷艾美特也就120,要多看看smzdm。 ...

这款是铝电机,轴承也是很渣的铁轴套,功率虚标50瓦实际44瓦,用不了两年电机必定烧毁。

如今改成大功率无刷风扇,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弄成内置电源

内部空间有限没法装下24v90w以上功率的适配器,除非上氮化钾才有可能。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外置直流供电增加便携性能,目前可以用19v笔记本适配器最大能60瓦,用充电宝输出12v或者12v适配器输出26瓦,或者用24v适配器达到88w最大功率。

网友E:
80W狂风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W狂风模式

确实,风很大吹起来舒服,再大些估计吹的不能睁眼了。

大的功率范围无极调速很爽的,兼顾舒适静音节能暴躁优点,还能充电宝供电达到26瓦不怕停电舒服。

网友F:
这个与价格无关  更有成就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功夫和成本,还不如直接买一台天马。

这个改装成功后天马瞬间没那么香了,比天马功率大5倍,还是无极调速,还没有天马的齿轮杂音比天马安静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与价格无关  更有成就感

说的没错,其实达到同样功率还无极调速的风扇好几百了比这个贵很多的

楼主:
难道大家没有仔细看电机铭牌吗16w铝线电机,风扇铭牌50瓦,实际使用44瓦。简直丧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