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机内存卡如何读取和擦写

楼主(2023-08-30):
买了些广告机做驱鸟音箱用,有好多自带内存卡,但是那种内存卡,是pcb板载芯片或者牛屎芯片的类型。用广告机能够读取内容,播放声音,用读卡器插电脑却根本无法识别,用修复硬盘的软件也不行。问下大神用什么设备能够读取和擦除内部内容得以利用

网友A:
好像是25系列的SPI闪存,芯片取下来用CH341编程器就能读写。

网友:
这是类似BIOS芯片的存储芯片吗

网友:
只能编程器

网友:
用51单片机可以读写,当然STM32更好

网友B:
这只是用了内存卡的接口而已,实际不走内存卡的协议,是SPI存储芯片,芯片内包含播放器固件和音频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用了内存卡的接口而已,实际不走内存卡的协议,是SPI存储芯片,芯片内包含播放器固件和音频文件 ...

外形像SD卡,但根本不是SD卡。

网友:
用支持SPI协议的TF读卡器应该可以,另外得用一些可以识别特殊分区的软件,不能用Windows自带的磁盘分区管理器,如果是自定义的磁盘分区格式,那就没办法了,除非能解析出分区表的含义。

网友:
要专用编码格式的。。。
建议还是找自己能改内容的吧,比如说正常的TF播放模块装机器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形像SD卡,但根本不是SD卡。

既然能存储,为什么不能正常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25系列的SPI闪存,芯片取下来用CH341编程器就能读写。

五种五个样子,不可能都是25系列的

网友:
这可能是要运用到编程方面的办法吧

网友:
估计要编程器来。

网友:
25系列是八脚的,容量太小,只能保存固件和很小的数据。

网友:
协议不一样啊  接口是tf卡的接口 这个走的spi协议   usb读取时usb协议

网友:
这就是25系列8脚芯片,利用TF卡插槽而已,用编程器应该可以读取,但不清楚内部存储的是什么格式的文件。

网友:
就是可以利用,这卡内存KB级的,能存啥?

网友D(2024-03-07):
请问坛友是买一堆广告机,其中就有几个用这种卡的吗?都哪个外形的广告机用这种卡?我也想买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坛友是买一堆广告机,其中就有几个用这种卡的吗?都哪个外形的广告机用这种卡?我也想买个玩玩。 ...

长方形的多,方形的是u盘那种内存卡

网友(2024-07-23):
这几种卡是否可以互换使用?用编程器可以读写的,文件格式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