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电源的最简易的方法

楼主(2023-08-30):
看到现在电动车充电器改可调电源的帖子总是去把TL431的R极比例电阻改成电位器之类的,很麻烦。其实拆掉TL431及附属电路元件,用电位器直接去控制光耦817的1脚发光二极管的电压是最好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A:
试一 下,能稳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一 下,能稳压吗

说得好!

网友:
楼主是自己的想像还是测试过可行?

网友:
取消JC这个行当就再也没有罪犯了

网友:
厉害了这个操作.431这么便宜的都不舍得.
那还不如去掉光耦,直接在初级调整3842的1脚,2脚直接接地.
这岂不是更省,更简单........

如果怕电死,1脚用辅助电源来调整,隔离了,就不会电死了.

网友:
这样也能用,但是电压稳定性很差,而且光耦一直工作在放大状态,很容易烧光耦

网友:
坐等实践教程

网友:
这是要  电压加到电位器两端 直接从中心点取电 调压的节奏啊

网友:
赵将军好

网友:
纸上谈兵哪

网友:
真厉害 敢想敢说

网友:
好高深的操作。估计电位器和光耦要经常换。

网友:
调431  还是比较省事的 没必要乱折腾

网友(2023-10-17):
理论上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