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咸鱼收了一个小米air se2耳机折腾

楼主(2023-08-30):
咸鱼收的,报价35,30包邮拿下
有交易截图,故障是摔了一下盒子就不充电了,两边耳机完好。
初步拆解,没法无损,拆出来是正品,故障是电池松动并且断线一边,好像是负极,还好没碰电

小小电芯居然是4.4V的高压电池

黑色的线路板

盒子底部,

正面

底盖

电池参数

原来是这么固定的,但是因为重摔而移位,后面焊好用纸巾垫了一点

焊好充电正常。
试机发现右耳小声,用酒精清理防尘网后声音恢复。
经小爱识别是正品。。
重点是,我买10s送的也是这个耳机。。
但是呢,看编号是一批。
但是!没法混合匹配使用。。
所以,咸鱼上丢了一边匹配另一边应该是不行的吧。?

网友:
应该是固件版本不一样,这耳机音质还不错就是不好看而已

网友:
终于看到一个热乎的

网友:
小问题成功解决就是捡漏了

网友:
我正在用,还不错,也是10S送的.

网友:
小米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修复成功就好了,用用也够了。。。

网友:
这耳机我也有,太大了没怎么带

网友:
我也有一个,京东买的。用了一年左右,马上过保结果蓝牙怎么也连接不上设备,又换了个新的,到现在一年多了,还在用

网友:
不知道音质如何

网友:
比山寨苹果耳机好。

网友:
能修复使用不错

网友:
30元还是不错

网友:
不错不错,能简单修复就好

网友:
这价赚到了

网友:
居然无法匹配

网友:
去小米之家买手机送的也是这款耳机,待机时间挺长的,很耐用!

网友:
这种维修就是很难无损打开,前两天在鱼上看到有个59包邮的红米buds 4 pro,可惜晚了一步,后悔死了

网友:
耳机还不 错,粉笔头造型显得大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