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台纯水机,看看有没有利用价值

楼主(2023-08-30):
朋友几年前买了一台品牌纯水机,一直没换滤芯,漏水也严重,现在想升级一下,看看有没有利用价值。

事实上朋友已经拆了,说是外壳破了,给扔了,只把里面的件给送过来,质量实在是不堪。

01、一堆散件

02、控制器,最老的那种,8字显示

3、50的邓元泵,咱不评论,这么多年我只用三角洲的泵,帮别人装了有百多台,最早的有十多年了,一台没坏过,声音不大

4、进水电磁阀

5、冲洗电磁阀,带废水比

6、废水比调节扭。科普一下:一般电磁阀是只有开关通路,要么开要么关,带废水比的电磁阀就是在电控主通路之外,有一个小孔旁路,不受电控的,始终是通的,孔的大小决定了水的流量,这个是300CC的,300CC是多大的流量我没研究过,大家可以百度,一般装纯水机,50或75的膜就配这个300CC的就可以了。

7、高压开关,有个内六角调节螺丝,可以调节动作值。无桶机关闭水龙头后,纯水侧压力上升,升到这个高压开关设定值时停机,有桶机是等桶内压力达到设定值时关机。这里又多说一句:大家组装无桶方案时,建议将高压开关设定值调低些,对泵友好一点。有人觉得为了什么工作压力调高一点好,事实上无桶机开水龙头才工作,此时水龙头是打开的,RO膜高压侧几乎无压,你调再高也没用,只有在水龙头关闭时,高压侧压力才上升,升到高压开关设定值时,高压开关动作关机,请问:你都关水龙头了,还要那高压干什么?徒增增压泵的负担而已。

8、低压开关,不可调。一般零点几个压时动作,防止停水时机器启动,增压泵空烧。

9、电源,这个电源实在是太差了,没法评。

10、十寸通用滤瓶。采用十寸通用滤瓶的一般不是大品牌,大品牌一般会把滤瓶与滤芯做成一体的,后期好收割韭菜。

11、滤瓶接口。不得不吐槽一下这滤瓶的脑残设计,好的滤瓶一般是内螺纹接口,装一个外丝转快插的接头,安全又方便。这个滤瓶接口是管状快接方式,集成一段硬管在座上,再安装快插接头,事实上快插接头内有一道密封圈及金属倒牙,PE管插入后被金属倒牙咬住,越拔咬得越狠,管头部与密封圈密封,问题在于金属牙咬住PE管时会伤管,所以我们在拆修时一般会把管子受伤部分切掉再插入,可这滤瓶硬管与座是一体的,你怎么切?时间一长这段硬管外表伤痕累累,怎么与密封圈密封?这就是漏水原因。

12、滤瓶座内部。再次可以看到质量的不堪,滤瓶座内圈是要压紧滤芯头部密封圈的,使水只能透过滤芯才能进入内部,可这内圈参差不齐,足见质量之差。

13、RO膜壳

14、型号1812。

15、又是脑残的接口。

16、用了几年的RO膜。大概率是废了,但还是想用纯水冲洗一段时间,看看效果,买了新膜,不行就换。

17、3.2G的储水桶,唯一看不出问题的部件。

楼主:
现在只打算利用泵、桶、阀,其它都没有利用价值,采用小膜大桶纯水置换方案。

楼主:
准备把这旧膜用纯水冲洗几天看看效果,不指望能恢复,只想试试纯水置换对膜的养护效果。

网友:
质量堪忧啊

网友A:
压力桶一年之后细菌真菌滋生会有一层厚厚的菌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桶一年之后细菌真菌滋生会有一层厚厚的菌膜

无氧、无养、无光,以何为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氧、无养、无光,以何为生?

净水中含有氧气、二氧化碳、氮气、不然烧水时怎么会立刻冒气泡,不是全部都是水蒸气的。
压力桶除非纯黑色,否则都透光,绿藻都能在滤芯滤瓶滋生,压力桶还是一样的材料。、
有空气有光就能生存。积少成多。
甚至连反渗透膜都能污染。新闻报道中小米沁园净水器检出细菌超标多了去。

网友:
这个电机还是有利用价值的

网友B:
增压泵估计可以试试看用于电脑的水冷作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准备把这旧膜用纯水冲洗几天看看效果,不指望能恢复,只想试试纯水置换对膜的养护效果。 ...

用纯水正渗透么?

网友:
没有利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纯水正渗透么?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净水中含有氧气、二氧化碳、氮气、不然烧水时怎么会立刻冒气泡,不是全部都是水蒸气的。
压力桶除非纯黑 ...

新闻报道细菌超标的,没告诉你是过滤后滋生的还是过滤不达标所致的,当然没有绝对的无菌环境,纯水滋生细菌的环境相对好得多,曾经把一瓶矿泉水遗忘在楼顶,曝晒一个夏天后才发现,并没有滋生绿藻,当然,胶管接自来水很快就会长藻,这就是水质的区别。

储水桶肯定会有细菌,因为逆渗透也不能百分百处理干净,但也不会如你所说滋生厚厚的一层菌膜,有点危言耸听了,纯水每天都在更新,也曾切开过一个储水钢罐,大约20G的,在公共场所用了七八年吧,切开后隔水膜上并没有什么异样,以前有坛友说会生长一层滑滑的东西,事实并没有。

当然我也在想,是不是隔一段时间往桶内注入酒精之类进行清洁杀菌,但又怕对膜不好,不知道用什么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准备把这旧膜用纯水冲洗几天看看效果,不指望能恢复,只想试试纯水置换对膜的养护效果。 ...

纯水冲洗方向是不是和正常使用时水流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压泵估计可以试试看用于电脑的水冷作业

流量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纯水冲洗方向是不是和正常使用时水流相反

反向压力大了,听说会伤膜,我是从进水口注入,从废水口流出,稀释置换。

网友E:
泵 接头还是可以利用的。但是意义不大。全新的远大也就2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泵 接头还是可以利用的。但是意义不大。全新的远大也就200块

泵 接头利用起来,物尽其用

网友:
流量大的话,是不是可以不用压力桶了,直接出水

网友:
纯水机有用,主要是滤芯不是永久的,需要更换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