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画了下图,帮忙看下为啥这个电脑不能访问smb共享

楼主(2023-08-30):
之前的图画的不够准确,这次应该都画上了

现在的问题是无线路由B如果不开DHCP的话电脑就获得不了IP,如果开了DHCP的话可以上网,但是不能访问路由A的设置界面,也不能访问smb共享

楼主:
软路由和两台无线路由都是openwrt的系统

无线路由A的地址是192.168.1.1

无线路由B的地址试过192.168.1.2和192.168.3.1,都不行

无线路由B的网关和DNS服务器都空着没有设置

网友A:
无线路由A 开启DHCP 看看,以路由A总管网络

网友B:
B用AP模式,保证在同一网段,这样最简单...

网友:
B关掉防火墙

网友C:
正常的操作就是a和b都关dhcp,a做ap,b无线桥接a。我家就是类似操作,可以正常访问。你也可以吧smb挂到软路由上

网友D:
架构没问题,估计还是在B上问题多。

网友:
你的dhcp服务器和网关应该是 软路由,
A工作在AP模式,软路由接A路由器的LAN口,
B配置成Repeater模式,或者客户端模式都可以。

这个配置,所有的客户端都从软路由获取IP地址,软路由的LAN口,A路由器的LAN口和WiFi以及B路由下的LAN都处在同一个虚拟网络内。

网友E:
还有就是,电脑要先测试在A路由下能访问smb共享之后,再拿到B路由下测试。

Windows的smb共享开启还是有点麻烦。

网友:
B用桥接而不是client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路由A 开启DHCP 看看,以路由A总管网络

我用软路由开DHCP总管网络,A只做无线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B用AP模式,保证在同一网段,这样最简单...

模式里设置AP模式?试过不行啊,连外网都上不了了

楼主:
这个和B的防火墙有关系吗?和A的防火墙没关系?现在防火墙是这个设置,需要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的操作就是a和b都关dhcp,a做ap,b无线桥接a。我家就是类似操作,可以正常访问。你也可以吧smb挂到软路 ...

又画错图了,我现在就是挂在软路由上的,B是无线桥接A没问题,难道是我A没有做AP?回头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架构没问题,估计还是在B上问题多。

我现在怀疑是A没有设置成AP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就是,电脑要先测试在A路由下能访问smb共享之后,再拿到B路由下测试。

Windows的smb共享开启还是有点 ...

共享没问题,之前一直在用,这个B是新加的,我得看一下A是不是搞错模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怀疑是A没有设置成AP模式

软路由的LAN口接A路由的LAN口,A路由开启无线就等于是AP了。

网友:
如果你软路由的LAN口接A路由的WAN口,A路由这时候等于是一个NAT,A路由要开DHCP服务器。

网友F:
你软路由的LAN口接A路由的WAN口,A路由设置成AP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软路由的LAN口接A路由的WAN口,A路由设置成AP模式

这样还能访问软路由上的smb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