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汽车ecu点火三极管这样测量是好的还是坏的,有两个缸失火

楼主(2023-08-30):
三极管的丝印是5503gm.报p0351,p0353故障码,替换法排除火花塞跟点火线圈故障,本来想焊下来测量,但是电路板导热性太强,估计背面都是散热胶,上面放烙铁的时候都是铝壳在发热,三极管的锡都融化不了,热风枪二百度也吹不下来,不敢用太高温度吹

网友:
烙铁功率太小。

网友:
热风枪200度怎么可能吹得动,至少得350+才行。

网友A:
风枪400度,加上烙铁估计秒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枪400度,加上烙铁估计秒拆

怕高温把三极管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枪400度,加上烙铁估计秒拆

秒拆不可能,整块铝

网友:
先抹焊油,风枪350持续吹就行

网友:
如果怀疑 直接撬碎 换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怕高温把三极管吹坏了

哪有那么容易坏,TSOP几十个脚的薄芯片,400度吹变形都很少见坏的。

网友:
车用,而且是核心部分,不会是低温锡的,放心大胆的大功率上就好了

网友:
感觉不通电的情况下,元件耐温应该比较高吧

网友:
板子拆下来再拆

网友B:
死马一个,大胆干。好多年前修个两个,换点火线圈功率管就好了

网友:
400+直接吹没事的

网友C:
别人也送过来给我修过汽车主控版,就没有拆成功过,与铝板粘在一起,风枪吹不开,直接报废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人也送过来给我修过汽车主控版,就没有拆成功过,与铝板粘在一起,风枪吹不开,直接报废处理。 ...

是的,散热太厉害了,上面一吹下面铝管就热,锡都不化,没见过这么难搞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马一个,大胆干。好多年前修个两个,换点火线圈功率管就好了

点火线圈替换过,不是线圈的问题

网友:
先把整个加热到100来度,再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