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老款10寸的显示器,分辨率只有800*600

楼主(2023-08-30):
之前买的那个小朋友的鞋盒电脑带的。

电源差了点

还是荧光管的 老款

做工还过的去,老款分辨率低只有800 600

网友:
老款的,调试机器够用

网友:
很多工厂里的工控机依然在用着小屏,又不是一直开,相当耐用的说

网友:
适合做监控监视器发挥剩余价值,可能功耗相对会高一些

网友:
这个显示器真的有点年头了

网友:
换个高分辨率的屏幕吧,驱动板都可以留下继续发挥余热的

网友:
这个显示器有点年头了

网友:
太老了也没啥用了

网友:
用处不大了

网友:
除了背光寿命不长,其它的都 还可以吧

网友:
现在只能吃灰啰,没有折腾价值。

网友:
这种一般回收做唱戏机

网友:
做监控监视器绰绰有余

网友:
显示器太小了

网友:
玩个低解游戏挺好的

网友:
老货用料实在

网友:
果然很老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