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记一电脑售后维权暨前置USB改造

楼主(2023-08-30):
去年弟弟厂里需要一套办公电脑,要看solidwork文件,所以打算买好一点的,在某东找了半天,发现一12400+16G+512G的主机原价2799,促销返现好评后2299果断购买。

回来测试使用到今年一切正常,算是很不错。

前阵偶然推送给我发现同样的机子好评返现后只要1989了,果断又下单买了一台自己用。

隔天收到后使用一切正常,拆机发现主板换了,电源只有5+1相,缩水了不少,但看在价钱的份上;对于一般使用,不超频也无所谓了,毕竟CPU睿频也只有117W。

偶然把优盘插在前置USB蓝色USB口上(按理是USB3.0)写速度只有40M左右,这明显不是USB3.0(我的优盘读360,写340的样子)。

于是赶紧换各种USB3.0设备测试,基本证明这端口是2.0的,上软件测,也是不支持3.0.

于是到某东找商家售后,售后某号称技术人员接待了我,说明了情况,他如图所说了,然后我就火大了。

你官方要是说这价位就没有前置USB3.0,我也能接受,大不了我自己买一条线换了(当然也不好买,卡在PCB上的一种线材);然后我给出方案:重新发一条延长线给我测试,不是主板问题的话,我就不追究这问题了。

过几天果然给我发来一大坨线,我让发USB3.0线,结果他们直接把前面板一整组的按键,声音,USB模块线都发来了,上机测试不出所料还是不行。

现在我多了一组线,就拆了一条吧,我心想两条线一样故障,批量断芯线的可能性不大,更加怀疑主板不支持了,果断拆开一条,漏个缝隙,就破案了。

我靠,果然只有4条线,这条线能差多少成本,害我测试好久。两头都拆开,真相大白于天下。

真要自己花20块买线了,首先告知售后问题所在,他们说可以承担购买费用;客服说,他们也不知道有这种状况,测试只要能用就行,说要向生产部门反映问题。

赶紧去某宝搜线,真不好找,只能买一条回来改了;既然要改,我不如改这条拆掉的线了,(商家想赚我钱也真难啊)于是找资料。

实际总共9条线,有两个地线,合并同类项,只有8条了,我灵光一闪,想到了什么?网线!对就用网线改,我手里刚好有一段网线,线芯是多股的柔软,好焊接。

取了一段50厘米,开工,两头去皮,上锡,过程略。

先焊小头,后焊大头,由于临时改变了线色,还搞错了线序,不知各位发现了没有。

再来大头,7脚地线空一个,很好焊,5分钟结束战斗,LED虽然很亮,但是显色性不是很好,总觉得看不清,随便焊上不掉就行:

割开的外壳合起来,上级测试先。识别正常,速度正常,心情良好。

赶紧扎好线速,装机,再次测试,一切OK,速度跟后置主板端口一样。

大文件测试,不输原生USB3.0接口;只有4K随机之类的略低,跑分低了10%,全当误差吧。

终于完美了,线也不买了,钱也省了。

大家肯踊跃给我家M了。

网友:
这能减配缩水也是没想到

网友:
以后蓝色USB接口4线的会越来越多

网友:
啥牌子的?还能这样

网友:
这省的不到位啊,前置usb3.0接口还是很重要的。毕竟现在的优盘 硬动硬盘速度已经远超2.0的上限。商家还算凑合吧,面对铁证没嘴硬到胡说八道。

网友:
我的主板,前后USB3.0的速度都不行,到底也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一根线值二十的话你想想卖家出货一个月有多少台,这一省可不就省了个员工工资出来了

网友:
哈哈。为了这点。线也省了。

网友A:
缩水啊

改得不好。
USB3.0(5G速度)的工作频段在2.5GHz干扰很大,2.4Gwifi蓝牙都会干扰。所以必须使用双重甚至三重屏蔽线。
我做的数据线不仅用了双重屏蔽线,两头都用金属外壳,缝隙还用金属箔封起来了。
结果传输数据时仍然有一些干扰泄露出来,罗技鼠标受到干扰丢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缩水啊

改得不好。

我罗技 的接收器插在后面了,目前没干扰。

没改之前插在前面也干扰,加上在上面,信号要转弯,也略有干扰卡顿,放后面没问题。

至于WiFi,我一直用的是5G频段,没问题。

现在改好3.0,实际拷贝文件,没有干扰到鼠标。

可惜我这网线不带屏蔽层,否则就简单了,两头用带胶铜箔封一下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罗技 的接收器插在后面了,目前没干扰。

没改之前插在前面也干扰,加上在上面,信号要转弯,也略有干 ...

受到干扰的是罗技优联6通道的鼠标和键盘,而lightspeed的反而不怎么受到干扰。
用USB延长线容易供电不足。因为一般主板USB电压不会超过5.10V,(前面板)延长线相当于多了两次转接座,一般要用22awg以上电源线才能保障供电。
有些USB3.0数据线也是将屏蔽层并入地线来增加供电线的线径。

网友:
真是买的没有卖的精,能缩水给你缩水到极致啊

网友:
网线的新利用啊,不错。这假线也真是的,不过用在2.0上线材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的心真的很细这个问题都能发现

网友:
好好的口子,硬是在线上缩水,无语。。。

网友:
不错不错,LZ动手能力很强,还能自己焊接的,这种缩水太可恶了

网友:
还在假货宝上搜半天才"灵机一动",我看到你去看假货宝就在想为毛不用网线了...

网友:
很多便宜机箱的前置USB3.0线缆根数倒是够,只是线用得都不怎么地,线径细,有的还不是铜线,然后3.0的设备上去,要么供电不足,要么速度上不去。

网友:
不是USB3.0用蓝色,这算诈骗了

网友:
这厂家也是够奇葩的,这也要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