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拆机的功放板的tdm 接口数字音频 i2s

楼主(2023-08-30):
本人电视坏了, 电视主板卖了,,,。。。

功放板  还有喇叭 还在,

电视主板没用了,想接入其他音频来播放音乐

,目前想到的 是 天猫精灵x1的  i2s,

或者小爱音箱的

但是对于这个接口 不太懂, 会焊接,就是理论知识较少,寻求大神的指点

网友A:
I2S很常见的,单片机上集成的就是这种,通常和SPI复用,3根线,一根数据输入,一根位时钟,一根帧时钟(区分左右声道), 有的还有个主时钟,可工作在主模式或从模式

用stm32来驱动的话,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S很常见的,单片机上集成的就是这种,通常和SPI复用,3根线,一根数据输入,一根位时钟,一根帧时钟(区分 ...

可以图示吗,,,,或者英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图示吗,,,,或者英文,,

I2S介绍,网上一搜一大把,在这里码字,你还不如自己去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