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正宗的MEANWELL明纬DUPS40不间断电源

楼主(2023-08-30):
工厂经常突然断电,断电就断电吧,问题是瞬间断一下又来电,电脑都反应不过来,但是功率大的机器就会停机,没有专业的人和技术,一直找不到原因,有一台机器断电重新开机特别慢,因此想加个这玩意试试看能不能躲过那零点零几秒断电

网友A:
这个牌子的山寨货市场上面最多。

网友:
做工很不错,布线清晰明了,感谢拆解分享

网友:
没看出来输出在哪儿,规格是多少。
看了下规格书,是并联连接的,不过这个是不是应该有切换时间啊。

网友:
电池也要组成24伏的吗?如果是那这个电源相当于一个电池充电器+断电自动转换系统。做工很不错,正品不便宜啊,不过相对工厂来说应该算便宜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牌子的山寨货市场上面最多。

市场用量很大,山寨就会应运而生

网友:
电力不稳定的话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用这个坏得更快可能

网友:
功率大的设备靠这玩意估计也难躲零点几秒

网友:
只要能满足需求,就是好东西。

网友:
功率够大,弄个玩玩很好

网友:
得配合电池组才行吧?光个这没电池他也起不了卵用啊

网友:
山上的特别多,我之前买过几十个24V电源,还是所谓的正规渠道(工程用的比较多),好几个上电就烧了。

网友:
这得多大功率啊!

网友:
价格不菲吧

网友:
粗看,真空,不像大品牌的样子
细看,器件都在板子的背面和小板上

网友:
据传明纬的电源元器件是全进口的,工况稳定性都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