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何很多手机没有充电保护功能?

楼主(2023-08-30):
有些手机充电到80%就停止充电,
为何大部分手机不带这个功能呢

网友:
这个需要去问品牌方……

网友A:
售后换电池收100块呢,电池过保就坏倒逼用户买新机,甚至连大厂都会推送更新更加耗电加剧电池损耗。
能给用户设置充电真是良心大发了。

网友B:
安卓机换电池又不贵,不行了就换掉。

网友:
这个看厂家吧,华为的夜间充电充到80%只是暂停,过一段时间后再充到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售后换电池收100块呢,电池过保就坏倒逼用户买新机,甚至连大厂都会推送更新更加耗电加剧电池损耗。
能给用 ...

用什么办法可以减慢电池损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办法可以减慢电池损耗呢?

没法设置的话,只能改变使用习惯。
1、随时充电,不要让手电电量低到自动关机,也不要长时间充到100%。
2、让手机温度保持较低水平,电池在高温下损耗快很多。慢充。10W以上快充、边充边用发热较大。
3、手机用了两三年后,趁还能买到原装电池时换电池。三年后手机热度(市场占有率)太低,就很难找到好电池了。
我只做到了1和3,电池也用了两年还凑合。

网友:
我觉得没有必要

网友C:
手机充电到80%就停止充电,算不算是设计缺陷?

网友:
巴不得你赶紧淘汰还想保护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机充电到80%就停止充电,算不算是设计缺陷?

给你吃8分饱,吃10足怕撑爆。

网友:
就等待你换新手机。

网友:
都大电流充电了。就不用太在乎是否80%停止了。。

网友:
我手机有,但我还是喜欢100%

网友:
ip12如果只充到80,第二天拿出去用不到晚上回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卓机换电池又不贵,不行了就换掉。

关键是质量太差了,和原装的差太多了

网友:
有没有区别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给你吃8分饱,吃10足怕撑爆。

你买10元钱的苹果,给你称8元钱的苹果,你赚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买10元钱的苹果,给你称8元钱的苹果,你赚便宜了?

请勿抬杠,这里说的电池充太满容易出问题。

网友:
老手机没有这个功能,可能是由于以前充电功率小吧,现在动辄上百瓦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