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更换的风扇电机加润滑油

楼主(2023-08-30):
之前的风扇电机坏了网上买了一个45元的电机换上之后用了不到三年润滑油就干固变黑卡住不会转动了,拆下加了几滴汽车发动机的润滑油暂时解决了不过应该也用不了多久又得加润滑油,感觉换质量不好的电机没有买新风扇划算。

网友A:
轴套的全靠油过活。这么一点点油里面连润都不润,里面毛毡要很多油的。
滚珠的省油还耐用。45应当买滚珠电机。

网友B:
我家的厨房排气扇2年估计被油烟糊主,转动困难,时转时不转,明显的阻力,防锈松动剂对准前轴一喷,立马活灵活现。那东西渗透力润滑性真不错,除了偏稀,感觉轴套非常适合用松动剂油,至少几个月没问题,要是阻力又变大了,一喷解决。

网友C:
  怎么解决  我发过帖子

你临收起来之前  加好油  管用很久 ,去年加一台  今年关了 还能自转一分钟 ……

关键点上  先用胶水 四周粘好   立起来 油不流出就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套的全靠油过活。这么一点点油里面连润都不润,里面毛毡要很多油的。
滚珠的省油还耐用。45应当买滚珠电 ...

当时是按风扇型号搜索的看起来跟原来的电机几乎一模一样,滚珠轴承的电机担心规格不一样不敢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厨房排气扇2年估计被油烟糊主,转动困难,时转时不转,明显的阻力,防锈松动剂对准前轴一喷,立马活 ...

是WD40吗?还有有这么神奇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解决  我发过帖子

你临收起来之前  加好油  管用很久 ,去年加一台  今年关了 还能自转一分钟  ...

看起来你的方法有些难度呀!用啥胶水和用量应该都很难掌握的。

网友D:
我记得有坛友改滚珠轴承的帖子

网友E:
流动越快的油越容易挥发干涸管不了多久,流不动的管的时间长但难以加进去,干脆缝纫机油和黄油一起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WD40吗?还有有这么神奇的功能。

wd-40 及国产类似的都行

网友F:
wd40和机油太稀不耐用,黄油太稠也不好,用润滑脂就合适,我好几个风扇都是用润滑脂,两三年都没再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有坛友改滚珠轴承的帖子

感觉滚珠轴承的尺寸很难找对太大了放不下太小了又会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流动越快的油越容易挥发干涸管不了多久,流不动的管的时间长但难以加进去,干脆缝纫机油和黄油一起加试试{: ...

是的,之前加的汽车发动机油只能勉强用一个夏天吧!很难找到合适的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F:
wd40和机油太稀不耐用,黄油太稠也不好,用润滑脂就合适,我好几个风扇都是用润滑脂,两三年都没再搞过 ...

我也想找点比较稀的润滑脂但是还没有找到。

网友:
打孔往毛毡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套的全靠油过活。这么一点点油里面连润都不润,里面毛毡要很多油的。
滚珠的省油还耐用。45应当买滚珠电 ...

现在很多风扇电机根本没有毛毡,只是涂了点好像叫什么纤维润滑脂的东东,轴套也是铁的不能存油

网友:
定期加润滑油保养

网友:
话说WD40不能用在高强度润滑的地方

网友:
我请教衡水的那个胖师傅之后   他指点我买的双轴承风扇电机29包邮,用着不错 转速快 不发热

网友:
45元的电机如果是纯铜芯的还可以,铜包铝的就意义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