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路由器改风冷又改成水冷 我是标题党但真的解决了问题

楼主(2023-08-30):
用了好几年的路由器,每到夏天发现路由器容易没信号,重启就又好了。一次偶然碰到背部发现温度很高,但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就临时加了个风扇,问题就解决了。慢慢的风扇噪音越来越大,再买一个不符合价值观不是,琢磨着再整整把散热片面积加大,后来突发灵感...

路由器与1角硬币对比。下面温度很高,当时没测温度。

拆下后盖的样子,散热片离后盖很近。只有后盖有孔,空气形不成对流。

反过来放,散热片朝上,这样散热好一些。发现还是时长没信号。

曾经加装的风扇,DC12V,接到路由器电源上面。转速不快,直接放散热片上就可以。现在风扇有些卡涩了,噪音增大。

有一天看着他发呆,想着用保鲜袋灌上水放倒散热片上面,但又怕袋子破了over了路由器。毕竟现在可插硬盘下载的路由器很少了。在手机端或PC端把BT 迅雷 电驴 磁力的链接放进去就下载到硬盘了,在手机电脑或小米电视上直接看,省的拷来拷去了。

扯远了,正琢磨着放保鲜袋呢,这时看到了旁边的“它”。春季鼻炎时灌鼻子剩下的。

完美!!!

用了一周,这是水温。没断过信号,忍不住夸自己

散热片的温度

这是旁边另一瓶水的温度

护上后盖的样子。END

网友:
去废品站捡两个风扇吧。或者刷单搞个风扇也花不了两块钱。
这瓶盐水这么存放也算是报废了。

网友:
换个路由器

网友:
这个散热方法不错,节约环保,效果还好。

网友:
看到盐水袋我以为要给路由器打吊瓶了

网友:
x小心袋子破了里面可是盐水

网友:
小心袋子破了,盐水导电

网友:
侧立起来,烟囱效应,空气对流好就行了

网友:
这玩意破了这路由就废了

网友:
万一袋子破就废了,也有点占空间

网友:
还以为是正规水冷呢,哈哈。

把路由器竖起来,散热器的鳍片槽竖直向下,外壳上下都开孔,楼上说的烟囱效应,可以加强对流。

网友:
路由器能有多热?散热片够用了吧

网友:
有创意,效果是有的

网友:
创意无限,简单,实用,就是不太美观。

网友:
我是来看水冷的

网友:
风扇清灰尘再加点专用油,又可以用一年了

网友:
会发烧的

网友:
同意16楼说法

网友:
水冷确实是好方法,厂家应该开发这样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