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反渗透净水器废水比的问题

楼主(2023-08-30):
问个净水器废水比的问题,我的ro膜是600g的,我看网站上写的信息是1.5升每分钟,这个说的是净化水不包括废水吧?  我水泵流量是3.8升每分钟压力90Psi,。膜壳进水口三分,出水口二分,请问在不接废水比例阀的情况下,废水和净化水每分钟流量是多少,然后就是应该配多大的废水比例阀

网友:
小家庭一天喝不了几升水,不用考虑这个。量大可以把废水收集起来洗洗涮涮。

网友A:
600GPD就是产水,换算成升就是1.5升每分钟

不接废水阀全是废水,没有产水。。。我用活动的自己调,调的产水2:废水1,固定的真不知道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GPD就是产水,换算成升就是1.5升每分钟

不接废水阀全是废水,没有产水。。。我用活动的自己调,调的产 ...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不接废水阀的意思就是膜壳废水出口直通,无阻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不接废水阀的意思就是膜壳废水出口直通,无阻碍

没错啊,就是全是废水,冲洗的时候不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啊,就是全是废水,冲洗的时候不就是这样

冲洗的时候不出净水,全都从废水口出来吗。。。。?多谢指教,我刚学组装净水器还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洗的时候不出净水,全都从废水口出来吗。。。。?多谢指教,我刚学组装净水器还不太懂 ...

是的,废水有阻碍才有压力过膜,否则水就是在膜表面走过去

这时候膜前有压力表会看到压力很低

网友:
是把废水出水口调小吗?

网友:
这个只能实践,计算只是大概,受影响的因素很多,不确定

网友:
普通家用龙头也能调节流量,能不能用这个代替废水比呢?

网友:
也想知道,隔壁一个,废水很少,一天才20斤

网友(2023-10-07):
同问,废水比例如何调节?我自己想改一些废水比,不知如何操作

网友:
废水量调节还是看原水水质如何吧,水质差,废水调大点,水质好,废水调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