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汉朔5.83寸价签屏真的难拆

楼主(2023-08-30):
淘到一片5.83寸汉朔价签屏,真的好难拆,一点点的胶水用了好几个工具,敲了半天才敲下来。
墨水屏最后还是被我搞坏了,坏了一个大角。
分辨率648*480,用微雪5.83b_v2可以驱动。
给坛友一个借鉴,吃一堑长一智。
黑胶很粘,估计用热风枪协助一下,可能会好很多。

网友:
建议用原装外壳,我有另外一种方方正正的壳子的版本,那个壳子倒是很适合改装

网友:
上个月拆笔记本的B壳,也是因为胶太紧,把液晶扯坏了,现在当镜子照了。

楼主:
这两天测试了下,竞然左半边还能正常显示文字。就是背景一直有红色条纹。

网友:
汉朔标签,从外面对里面整个都是胶。

网友:
买了两种,Nebular-583R-N的感觉还挺好拆的,就带整个板也还行,只是驱动暂时还没找到;另外一种Stellar XXLN的,倒是驱动成功了,但是巨难拆,结果。。。。。。,只能当镜子了。

网友A(2025-05-25):
主板有的什么主控

网友:
这个屏只找到这一个帖子

网友:
拆了一个,基本算是无损拆,就是双面胶质量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的什么主控

我拆的这个是tlsr8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