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目前市面上还没有能区分交直流的感应电笔

楼主(2023-08-30):
据我了解,目前市面上的感应电笔,在被测线路没有良好接地的时候,无论线路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无论是220v还是12v,都会快速的发出报警声。

网友:
手摸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因为,无法区分,开关电源的y电容会漏电过去

网友B:
区分与否,意义大吗??最终维修时候,还是依靠万用表或者电桥之类的设备进行,个人觉得,关系不太大,电笔能检测的范围有限,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我只知道接触式的氖管测电笔能区分正负极

网友D:
都电人所以区分意义不大

网友:
这个只能判断这根电线能不能上手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区分与否,意义大吗??最终维修时候,还是依靠万用表或者电桥之类的设备进行,个人觉得,关系不太大,电笔 ...

在未知电线检修时,区分被修线路是交流还是直流,220还是12v,可以更好的保护检修人员的人身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电人所以区分意义不大

在一般人能接触到的范围内,无非是220v交流,380v交流,12v直流,24v直流,24v交流,其余电压等级多数人都接触不到,而这里面只有220和380是危险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接触式的氖管测电笔能区分正负极

氖管测电笔能区分的是火线和零线,不是什么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无法区分,开关电源的y电容会漏电过去

这个有啥办法没?所有的开关电源都是有Y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氖管测电笔能区分的是火线和零线,不是什么正负极。

看电极啊,两个电极同时发光就是交流,一个电极发光就是直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未知电线检修时,区分被修线路是交流还是直流,220还是12v,可以更好的保护检修人员的人身安全。 ...

要求这么高的话,还是用万用表吧。

网友F:
现在德力西的电笔不是能测伏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求这么高的话,还是用万用表吧。

重点是感应,就是隔着线皮子去感应他有没有电,是220还是12v,很明显,万用表实现不了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德力西的电笔不是能测伏数吗

这个问题的重点是感应,就是隔着线皮子去感应电线上有没有电,是220还是12v,,德力西的电笔确实能测,但那是接触测量,他的感应功能弱的一批

网友G:
自动量程万用表,自动显示交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动量程万用表,自动显示交直流

重点是感应,就是隔着线皮子去感应电线上有没有电,是220还是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点是感应,就是隔着线皮子去感应他有没有电,是220还是12v,很明显,万用表实现不了这个功能。。 ...

隔着线皮,测出来有多少伏了,然后呢???导线两端电压基本差不多,涉及维修的话,也就是检测线有没有断,有没有电,最后要维修的话还是要拆线吧,所有电笔的作用就是检测下有没有电,测电压时候,不还是在线缆两端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