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装修电工多条零线并一个回路

楼主(2023-08-31):
亲戚的房子装修,让我去看了看。

电工灯的安装还是可以的,零线接的不靠谱。

电箱里多个回路零线先并接再接入零线排

钱已经花了,大概14个个回路零线并到只有5条零线再接入零线排,以后真有故障了排查还是要拆开。

就电工他那么接分14个回路有个屁用。已要求返工。

地线也这样搞的我就不说他了。

10平铜线入户配了40a空开,不清楚是电工交代问题还是业主搞错。

已交代了买了50a漏电空开,换个汇流排。

还有业主的厨电是美的,集成洗手盆跟净水机各种打架。

网友:
50A漏保??没用过,也没见过,我们现场常用的是40的和63的,单匹空开,零线并接没啥问题,PZ30盒子旧那么大,换汇流排能放开???高标准严要求是好的,做好安全工作。

网友:
有时候零线排不如直接并接靠谱。

网友:
至少也要63A的空开带漏保

网友:
电箱没事,要是房间里零线并一根,那要加大,两根2.5要加大到4平方。。。

网友:
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漏保不是63A的吗

网友:
入箱一路就一根对一空开。

网友:
都装零线排了,为什么还要并线,不就多拧几颗螺丝的事?

网友A:
地线没用双色线?用电器使用的时候,零线排是带电的,有安全隐患。

网友:
多芯铜线直接拧螺丝,断芯的不会少,载流量得打折,这操作违反国标的要求。

网友:
多股线接入排架反而容易接触不好而高温,除非进一步要求沾锡后再接入。

常见的零线排之类的质量都堪忧。

网友:
不像是专业电工所为,装修电工进场前,你就问他几句话就知道他是否专业,1、总入户负荷功率10KW要用多少平的线?2、接线盒里面的线至少得分多少路?,3、等电位接线盒准备如何处理?4、是否考虑备用线?如单独一路通向户外,可作输入可作输出电源备用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地线没用双色线?用电器使用的时候,零线排是带电的,有安全隐患。

你确定电器使用时零线排带电?

网友:
这个电线是不是也要像网线一样,根根都直接通电箱好?

网友:
都是砖业人业,纸上谈兵啊。

网友:
第一张入户线看起来是皮厚肉少啊,有10平方么

网友:
电工都懂,就是图省事

网友:
线够粗,平方数足够。

网友:
家庭装修很少按专业安装标准的,确实存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