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电PB5-5000 创电的 要咋搞

楼主(2023-08-31):
今天无聊,拆了个小电PB5-5000 创电的 跟论坛的好像不太一样。

上图:

搜了论坛,把R25短接了,然后把Q10拆了,单片机也拆了,插手机能充电,但是只能充一会,指示灯灭了就停止充电。
然后掉电速度也非常快,不知道咋搞,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
不太一样为什么要一样地改?只能是吃透了电路才能改,或者一样的电路改好了再照搬。

网友:
没有折腾价值。

网友:
看了一下前面的折腾,是没有成功的。

网友:
好多破解方式,难搞

网友:
电池老化了

网友A:
拆成这样了板子上没短路吗

网友:
楼主还是听楼上的劝,电路不一样未经分析,不要乱改。

网友:
拆电芯出来,换板子吧,这样肯定能破了

网友:
只能拆电芯用了

网友:
没那技术就只能拆电池用了,共享充电宝用的电池都不错

网友:
一种一个方案
基本废了

网友:
没有分析只能拆电池了

网友:
费效比不高啊

网友:
换板吧,破解是要技术的,换板技术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成这样了板子上没短路吗

没短路,能充电,能放电,看了差不多的板子,功能应该一样,就是充一会就掉电掉完了

网友:
换个移动电源的板子就好了。。。

网友:
直接换个差不多的扳子简单

网友:
直接飞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