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phoenix筋膜枪电池不充电拆解

楼主(2023-08-31):
phoenix筋膜枪电池不充电了,拆开看看,筋膜枪有很多拆解帖子了,在这就全部拆解了,也很简单,24v无刷电机+曲轴伸缩。现在电池充电十几秒就绿灯常亮,就把电池拆解了,6串的,发现是B— B1的这一接电池电压到了1.8v,侧其他5节电池基本都在4v,不太明白为何那一节能放电到1.8v,不是过放保护到2.5吗?这个情况出现两次了,单独补充到4v,组装后试机,能正常使用,过几天后又出现这个情况,这不又得拆开单独补充那节电池,再不行就单独换一节电池了。

网友:
可治肩周炎吗

楼主:
感觉还是蛮不错的,放松肌肉什么的

网友:
是不是那节电池自放电呀

网友:
炎症啥的还是该干嘛干嘛去,只能缓解

网友:
那颗电池内阻大了自放电

网友:
1500以下的劣质电池,坏了不出奇。
这种基本是容量测速不合格被淘汰的降级电芯。

网友:
那节电池估计是娘胎里面出来就体质不行,换一节电池上去吧

网友:
估计电池有问题了得换了

网友:
拿来揉面不错

网友:
就是个高频震动吧

网友:
那节电池确实该换了,有条件可以测一下内阻

网友:
这种山寨电池全部换掉一劳永逸。

网友A:
电机转起来也挺快的,频率也不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转起来也挺快的,频率也不低吧

嗯,这个是24v无刷电机的,30档调节的,用那个圆头的话,感觉调到5-6档的时候就很大的劲头了

网友:
换了那节电池。

网友:
电路跟电池都不行

网友:
快点换了吧,一节不行了有时会拖累其它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