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使用固态硬盘装系统,分区和不分区到底有哪些利弊?

楼主(2023-08-31):
现如今SSD装机不分区,的确是一个大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SSD容量足够大且足够便宜。
现在是2023年8月末,4TB容量你的NVMe SSD都已经降到900块以下了,2TB不到500也能搞定,而且都是PCIe 4.0x4、7000MB/s以上的读取速度标准,拿这么高速又便宜的大容量固态硬盘直接当作仓库盘,再搞个一1TB直接不分区当C盘装系统岂不顺理成章。
2023年使用固态硬盘装系统,分区和不分区到底有哪些利弊?© 由 网上车市 提供

二是固态硬盘与机械硬盘存储数据原理完全不同。
简言之,SSD不分区也基本上不会影响速写速度,对某些小容量固态硬盘而言,分了区反而有可能增加读写速度瓶颈(部分SSD内数据占用百分比过半之后读写速度会有明显降低)。鉴于如今大容量SSD价格越来越亲民,与其选一个小固态扭扭捏捏分区并增加降速风险,真的不如直接使用稍小容量的固态单盘做为系统盘,再用一个大的机械或固态做仓库盘了。

2023年使用固态硬盘装系统,分区和不分区到底有哪些利弊?© 由 网上车市 提供

“大容量单盘双分区”的合理性
当然,你也可以考虑“大容量单盘双分区”——直接入手一个大容量固态,在里面分一个C盘,其余全作为软件安装或仓库盘。这种“单盘双分区”的唯一价值就是在系统崩溃或意外bug无法在图形界面修复解决之时,可以直接通过重装C盘系统的方案,将修复精力消耗降到最低。
另一个简单的修复方案是:提前为装好系统的C盘做一个ghost或者其他功能软件的C盘备份,在系统出问题是直接将备份覆盖到原系统完成快速修复。

2023年使用固态硬盘装系统,分区和不分区到底有哪些利弊?© 由 网上车市 提供

由于这种分区方案的C盘与其他软件、文件存储分区彼此独立,重装系统、重新恢复系统不会对其他数据造成大规模的影响。反之,如果你的系统和软件、仓库文件全部装到一个分区之中,就无法粗暴地格式化硬盘或直接覆盖重装系统了,为了避免数据损失,还得花时间搬运数据到额外的硬盘,白白增加了工作量。
如果你真的遇到这类难题也不要着急,可以临时使用傲梅等分区软件,针对未分区的一个大盘符做“分割”,仅在Windows图形界面就可以将其调整出一个新建的分区(比如D盘),再将重要数据复制到D盘,最后格式化或重装C盘系统,就可以免去许多工作量和有可能遭遇的麻烦了。

2023年使用固态硬盘装系统,分区和不分区到底有哪些利弊?© 由 网上车市 提供

固态硬盘分区,更应该顺应刚需
至于说是不是“内行都不给SSD分区”,我觉得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我平时的存储、同步数据吞吐量较大,也比较喜欢折腾软件,这样的使用习惯注定会增大系统稳定性的波动,蓝屏bug出现概率也很高。这种情况之下我不敢随随便便“不分区”!

2023年使用固态硬盘装系统,分区和不分区到底有哪些利弊?© 由 网上车市 提供

与其让自己承担C盘崩溃后额外增加的精力投入,不如从一开始就做好单独的C盘分区,并为C盘和专门安装软件的D盘做好足够稳妥的“定时分区备份”。这样安置之后,必要时我可以无视bug,直接将最近时间点的C或D盘原样恢复,满足我的高效操控需求。如果你跟我的需求类似,分区是合理也必要的行为。除此之外,我还会利用诸如PCIe转M2转接卡这种硬件,来减少日常装机折腾的工作量。

2023年使用固态硬盘装系统,分区和不分区到底有哪些利弊?© 由 网上车市 提供

如果你是一个日常使用电脑功能较为固定,也没有什么装机折腾需求的用户,不分区也不会对系统造成什么风险,我有一个同事早在前年就给自己主板上装了2个2TB的SSD,并做了raid,这老哥平时几乎只用台式机打游戏,因此压根不用考虑硬盘分区。这个时候你跟我说他是“内行”,而我是“外行”,是不是就很唐突了?
相比分区,多重数据备份才是重点
SSD做主硬盘分不分区都行,我觉得相比分区,大家更应该把注意放在“重要数据多重备份”之上,系统完蛋可以恢复,数据丢失很难重来,望大家多多重视。

网友:
一般都会分区吧,毕竟会有重装系统的时候

网友A:
以前都是分系统一个小点的分区,再留个大点的分区存数据,现在是分个大的分区装系统,分个小的分区存一下备份

网友:
一般系统崩溃时连开机都都进不了系统直接黑屏。
Windows自带的修复从来没有成功过。
只能靠PE等外部操作重装系统。
C盘越大重装越慢。

网友:
倾向于一大一小双硬盘,以前分区那是因为价格贵。系统崩溃反正是要用U盘或是光驱来回复的。

网友:
不分区,双硬盘

网友:
固态盘坏了修复可能性不大,所以固态跑系统,磁盘存文件

网友:
我的笔记本只能装一块硬盘,还是分区安全

网友:
以前的系统不稳定,bug多,经常要重装系统,分区方便,重装速度也快。现在的系统相对稳定多了,用好几年都不会崩溃,不折腾的人可以不分。

网友B:
谬论太多人相信,便成了真理(三人成虎),真正懂的又有几个呢,尤其是有些自媒体什么都不懂的复制粘贴和转载,更成为了谬论成真理的推手

●机械硬盘的存储原理决定的是:每个存储磁道是固定不变的,因此 分区=真分区,物理划分磁道,硬盘转起来的时候圆的最外层速度相对更快,因此分区靠前的读写速度也会更快,且分区可以限制数据在磁盘上分布的相对集中,对读写也有利。
●固态硬盘引入了FLT映射概念:基于此映射原理,实现均衡擦写,数据存储位置是变化的,因此 分区=假分区(分区为软件层面的,记录在FLT映射表中),也就是说无论是否分区、分多少个区,实际都是不存在的,不影响它的读写操作,也不会影响寿命和读写性能的.

网友:
我是就分两个区,一个os,一个数据

网友:
现在固态盘这么便宜了吗?

网友:
以前硬盘贵,空间捉襟见肘。现在便宜都懒得分区了。一个硬盘一个区。我的16T的盘都没分区。

网友:
这个固态的不分区 你装系统  选的C  还是全盘格式化,小心你的数据。这个固态的不分区 你装系统  选的C  还是全盘格式化,小心你的数据。这个固态的不分区 你装系统  选的C  还是全盘格式化,小心你的数据。

网友:
我是老思维,1T分3个区,100G 给系统,100G给软件,剩下装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都是分系统一个小点的分区,再留个大点的分区存数据,现在是分个大的分区装系统,分个小的分区存一下备 ...

一看就是明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谬论太多人相信,便成了真理(三人成虎),真正懂的又有几个呢,尤其是有些自媒体什么都不懂的复制粘贴和转 ...

这个解释不错,其实嘛分区的真正意义是在于分类,我想我的这个说法不会有人反对把。

网友:
不分区,就一个盘,那就是系统盘,系统崩了,文件丢了。

网友:
个人习惯而已

网友:
稳妥起见,现在系统盘容量最好是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