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博士GO一代电批的电机碳刷去哪找?

楼主(2023-08-31):
GO一代电批的电机碳刷磨没了,要更换,但不知道哪里找。

网友:
这是要拧多少螺丝拆能磨没呀!

网友A:
原来的电机碳刷可以拆下来吗?这个电机是不是不支持换碳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电机碳刷可以拆下来吗?这个电机是不是不支持换碳刷啊

还没拆开看,

网友A:
刚才帮忙在淘宝上找了一下,可以直接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帮忙在淘宝上找了一下,可以直接换电机

我晚上回去看下,实在不能换碳刷就只能换电机了

网友:
这种小电机换碳刷麻烦不划算,还不如网上找找3.6V同规格的电机直接换电机,不要找原装电机,肯定死贵,找规格相近的就可以平替,最多稍微改造一下

网友:
370   380电机,,,自己找,,大小不一一样,,2—3元一个

网友:
换个国产无刷不到一百吧?

网友:
网上应该有吧

网友:
屁股部分一起换了

网友:
能换碳刷吗?

网友B:
麻蛋啊一个小马达就这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蛋啊一个小马达就这么贵

是啊,真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蛋啊一个小马达就这么贵

应该可以找个通用型号代替吧,几块钱的事

网友:
图片不可以上传?

网友:
直接换电机,我的二代GO用了五六年也是碳刷磨没了。直接换了个电机。顺便换了电池。
非得换碳刷的话,没有现成的。自己买个大的含铜碳刷回来雕吧

网友:
这是用的够狠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