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天还没过,美的落地扇就不给力了,拆了一圈原来是它惹的祸,换上就OK!

楼主(2023-09-01):
这台美的落地扇是放孩子房间用的,月初就说风小不给力。偶换过来试了下,每个档的风量确实比其他两台小,还没遇到这个情况过
这段时间事多,没时间打理,拖了快一个月。前天得空就连夜拆开检查一下

测2档功率感觉也不小了

开始怀疑是转轴缺油,用手转起来还挺顺畅,没有卡滞

又猜测是定时开关或琴键开关问题,会不会是接触电阻大了,导致电机电流上不去
PS:这里想偏了,毕竟整机功率没明显减小

拆开,就是常规结构

测2档下的电机两端电压,和输入几乎一致

那只能是电机这边的原因了

估计是启动电容容量减小,副绕组电流不够,导致转速低

拆下来测试,容量果然只剩不到1/4

另找一个相同容量的电容
这种和CBB一样也是蒸镀金属膜的电容,具有自愈性,也就是说击穿时不会短路,只会气化击穿点附近的金属膜,导致容量减少

焊上,用热缩管绝缘,再用扎带固定

通电试机,风量大大增加了

测试2档的功率反而略有下降

以前遇到的都是风扇不转或转轴卡滞,第一次遇到风量明显减小的
没经验,拆了一圈才发现是它惹的祸

常见都是启动电容烧鼓包或直接开路(容量为0),看来这次刚好是落在启动电容容量减小的斜坡上了

网友:
感谢分享,奇怪的经验又大大的增加了

网友:
换了个猪腰子上去

网友:
灰尘清一清,也会感觉风给力一点。

网友:
常规操作第一步就是换电容啊,楼主还把电扇姑娘剥了个光溜溜

网友:
美的电扇还不错的说!

网友:
换同规格的试试,是不是这个腰子电容带不动2档。

网友:
我家美的可调也是出风量少  风口温度很低  换了电容就正常了  这种自愈电容会慢慢失容的

网友:
电机有没有卡滞,看风叶停转时的情况就能看出,甚至听声音也能感觉到,所以还是首选换电容~~

网友:
第一步就是换电容啊

网友:
美的电扇还不错的

网友:
以为那个电容只影响启动,没想到还影响效率

网友:
不错,找到了问题所在,我之前也是换了个CBB,但是没卵用,没找到问题。话说你这3万家元啥时候消费掉老哥

网友:
这种风扇电容可能工作三五年就要换一个。

网友:
换上去的电容似乎稍差了点。

网友:
我的也是美的电风扇,转速慢,去年用了一夏天,头几天电机的温度保险烧了,拆开电机更换电容短接保险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