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电脑主机外壳电人,什么原因?

楼主(2023-08-31):
台式机电脑主机,放办公桌下面,最近穿短裤,腿容易被电,麻麻的感觉。
用万用表测量外壳,70V差不多,好像不是漏电,漏电应该不是这个电压吧?

网友:
没接地,麻麻很正常

网友:
因为电源里面有Y电容

网友:
金属外壳的电器需要三脚插座并良好接地,因为不接地的话EMI电路的电容会分压到外壳地

网友:
因为电源没有可靠接地,外壳存在一定的感应电,人体接触到超过36伏的电压时,是有触电感觉的

网友:
检查你的插板地线

网友:
没有接地。
插座没地线的话,在电脑机箱的外壳螺丝上接一根地线连到窗门之类的大金属块

网友:
没接点。你试试洗完手再摸,老酸爽了。。

网友:
有两个可能,1.零火线接反  2.地线没接

网友:
似乎地线没接的原因

网友:
看看家里的强电接地是否正常。

网友:
估计没接地,现在很多看着很粗的三角插线切开来地线都没有的。就两根线。

网友:
把接地线做好,应该就没事了。

网友:
c5电容导致的,家里地线弄好就好了,为了安全起见,强烈建议把家里地线弄好,这个对全家用电安全都有帮助。

网友:
就是静电,应该是接地问题,你碰一点的时候特别的明显,直接大面积接触感觉不到

网友:
两Y电容的中心直接与电源外壳相连

网友:
贴上胶带隔离一下

网友:
加地线啊,我本记本不接地线都电人

网友:
要么插线板没有地线,要么墙插里没有地线,弄根电线接主机外壳上,线头扔出窗外插地里或者自来水管什么的金属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