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AD584

楼主(2023-08-31):
(图片)

网友A:
精度好高呀,我有一片584是8脚塑封的

网友:
AD584是一款8引脚精密基准电压源,提供引脚可编程的四种常用输出电压选择:10.000 V、7.500 V、5.000 V和2.500 V。高于、低于或介于四种标准输出之间的其它输出电压,可以通过增加外部电阻来获得。输入电压可在4.5 V和30 V之间变化。

该器件采用激光晶圆调整(LWT)技术来调整引脚可编程的输出电平和温度系数,从而获得最为灵活的单芯片、高精度基准电压源。

除可编程输出电压外,AD584提供一个独特的选通引脚,可以通过它开启或关闭器件。该器件用作电源基准电压源时,利用单个低功耗信号可以关闭电源。在关闭状态,该器件耗用的电流降至约100 µA。在开启状态,总电源电流典型值为750 µA,其中包括输出缓冲放大器。

AD584推荐用作需要外部精密基准电压源的8位、10位或12位数模转换器(DAC)的基准电压源。另外,该器件也非常适合最高14位精度的模数转换器(ADC),无论是逐次逼近型还是集成式ADC,而且其性能通常优于标准独立式基准电压源。

AD584J和AD584K的额定工作温度范围为0°C至+70°C,AD584S和AD584T则为-55℃至+125°C。所有等级产品均采用密封8引脚TO-99金属帽壳封装;AD584J和AD584K还提供8引脚PDIP封装。

可编程精密基准电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好高呀,我有一片584是8脚塑封的

哈哈,谁知道准不准啊

网友:
大表哥你的表真多

网友B:
我怕电源纹波干扰。用两颗9V电池作输入。
584可惜没有2V挡,实际上只能对比20V挡。

网友:
楼主这个棚搭得很漂亮,符合强迫症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怕电源纹波干扰。用两颗9V电池作输入。
584可惜没有2V挡,实际上只能对比20V挡。 ...

没事,哈哈

网友C:
你这洞洞板电路要重新规划一下,AD584JH周边元件距离太近了,问题多多;本来584J就高达30pmm/℃,再加元件干扰、输入波动大,输出就稳定性并不高。

建议:
1、将584周边做“环岛”,周围2cm²不应有元件,背面铜箔也弄掉,用特富龙线飞线过;对584器件进行密封,形成一个相对恒温环境,简单做法上下用发泡棉两片一夹,扎带固定,也可以3D打印一个。

2、改成电池供电吧,四节18650能用很长时间,12-15V之间最稳定。

3、建议在1、2脚上并一个30M电阻,对10V输出进行微调,尽量凑成9.99996--10.0005之间;二手便宜,想再好点就上VISHAY或AE的塑料块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洞洞板电路要重新规划一下,AD584JH周边元件距离太近了,问题多多;本来584J就高达30pmm/℃,再加元 ...

哈哈,就584这个级别不配用好电阻,再说我这里也没有高精度低温漂电阻的需求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就584这个级别不配用好电阻,再说我这里也没有高精度低温漂电阻的需求啊 ...

刚才在平板上写的,有些地方写错了。
已更正。

网友D:
不知道这种基准对电路环境要求高不高,是不是自己买一个回来随便搭都能这么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在平板上写的,有些地方写错了。
已更正。

哈哈,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种基准对电路环境要求高不高,是不是自己买一个回来随便搭都能这么准呢 ...

对电路要求不高,只要求输入电路稳定在15V。

输出电压调整也很简单,例如1、2脚输出10V,只要并上一只30M电阻,就能凑整数,数零玩。

网友:
都说584温飘高,实际上很少碰到温飘很高的,我觉得足够了!

网友E:
用场管切换输出,测测场管的影响大不大?特别是温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场管切换输出,测测场管的影响大不大?特别是温漂?

不是很大,不怎么飘

网友:
做这玩意儿只为了测试???

网友:
这个温漂大不大?
我那个手指按上去都不少数字抖动的,后来用泡沫给包了好几层,才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