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亨光猫既开wifi ,路由又开桥接方法

楼主(2023-08-31):
1 有人说光猫的WiFi很鸡肋,确实。我作备用可以吧。假如说你家里路由器死机或者其他设备死机了,你要远程操作怎么干,此时让智能插座连到光猫wifi 可以解这个问题。(已经知道朋友可以直接略过,不用看了。)
2 光猫既开wifi ,路由又开桥接方法,前提条件必须的设备宽带必须支持多拔,非则干不了活。
3  路由模式情况下,把WiFi打勾,路由器哪个端口要桥接把钩去掉,点保存。(如下图我已把端口4 去掉)

4  新增一条wan ,上网方式为桥接,把端口4钩选。保存完成成功。

5  早上我设置好,检查光猫下面路由器拔号成功上网,连到光猫wifi也能上网,说明设置成功了。

可没多久发现路由器不能上网,拨号拔不了,这是啥情况,被系统检查T线了?
后来恍然大悟,原来联通的宽带不支持多拔(原先我用在电信支持多拔,这样设置没问题。)不知道刚才他是怎么拨上去的?

网友:
光猫最好不要开WIFI,主要是不稳定。

网友:
很多地方都不支持多播  。。。。

网友:
多拔,,WIFI与桥接占用两个IP

网友:
现在很多地方都不支持多拨,可以死心了。

网友:
在外面的租房一直用的光猫,家里才是分开的猫和路由

网友:
做不了,多拨都被禁了,光猫WIFI我设置了开启/关闭时间,半夜自动开1分钟,然后自动关闭

网友:
关键是用不到啊!!

网友:
感觉用处不是很大

网友:
不是所有宽带都支持多拨的

网友:
可以散了,不支持多拨

网友:
开路由定时重启把,每天晚上重启一次

网友:
现在的光猫没有这么差,只要带宽不是很高。没有问题的。

网友A:
这新建的wan Vlan ID都不加也能上网吗这不是坑死小白

网友B:
一看标题就知道mission impossible......

网友:
过几天你去看看,你会发现,你改的又变了,你就是得到ROOT密码,它自己还会重置参数的,我以前用的联通的路由好像每天都和机房联一次,电信的我用几天了,发现路由一直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新建的wan Vlan ID都不加也能上网吗这不是坑死小白

要加,查看自已之前路由模式数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标题就知道mission impossible......

可以用的,我以前电信宽带就是这样弄的,电信支持多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