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虚拟机,哪些硬件需要直通?

楼主(2023-08-31):
最近在玩虚拟机,vmware、ESXi和PVE都学了一点皮毛,很多东西还是搞不太懂。
哪些硬件需要直通?好像是网卡和硬盘,有没有其他的?
网卡和硬盘直通,分别需要硬件满足哪些条件?intel的VT-x和VT-d分别对哪个有帮助?

网友A:
网络NAT模式不不需要网卡直通,硬盘也不能直通,除非是USB移动硬盘。基本上除了外设。其它的都不需要直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NAT模式不不需要网卡直通,硬盘也不能直通,除非是USB移动硬盘。基本上除了外设。其它的都不需要直通。 ...

我基本都是桥接,这样就和其他电脑一样位于一个局域网里,好管理。

网友B:
2个问题简单回答1下,你可以百度搜索也行
1.需要性能的硬件可以直通,比如网卡,硬盘等。需要显卡也可以直通。
2.你要直通vt-x和vt-d,必须都开启来。vt-x简单的说就是虚拟化,你这个不开,系统下都不能跑虚拟机。vt-d这个就是用来直通硬件的,不开这个无法直通,不需要直通可以bios中关闭该指令,性能有微弱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问题简单回答1下,你可以百度搜索也行
1.需要性能的硬件可以直通,比如网卡,硬盘等。需要显卡也可以直 ...

查了下,intel的大部分CPU都支持虚拟化,其实关键是vt-d这个,有这个功能才能提升虚拟机性能,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下,intel的大部分CPU都支持虚拟化,其实关键是vt-d这个,有这个功能才能提升虚拟机性能,是这样理解 ...

vt-d是用来支持直通的,不需要直通的话,关掉可以提升虚拟机cpu性能,当然直通的话是提升直通硬件的性能。当然整体性能是单独看cpu还是某个硬件你看着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