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老古董鼠标,微软无线宝蓝鲨

楼主(2023-08-31):
2002年或者2003年买的,没记错的话,当年花了400块。。。

这是鼠标、接收器和一块3.5寸硬盘的对比,受制于当年的工艺技术,宝蓝鲨的体积挺大的

宝蓝鲨使用两颗5号电池供电,一颗也没问题,用一颗锂电池供电也行。这货的耗电量比较可观,两颗5号电池大约能撑到半年。空闲一段时间则进入休眠模式,LED微亮。
底部有配对按钮,同时按下鼠标和接收器的配对按钮,几秒钟左右配对成功

接收器也不小

拆开是这样

微软的硬件设计向来堆料,可能是太有钱了。这张办公桌在夏天,每天阳光直晒大约两三小时,鼠标外壳除了使用痕迹以外,几乎没有老化。

所谓的纵横滚轮,但基本不怎么用,就是日常办公而已

鼠标屁股上微软的字样已经很模糊了,几乎看不清楚

我是左撇子,用鼠标驱动设定为左手习惯有一个好处,从其他电脑远程操作这台电脑时,鼠标依然是左手习惯。如果用系统自带的设定为左手,本机操作是左手,远程时则是右手。当然,本机系统启动后到鼠标驱动加载前,鼠标还是右手。

这只鼠标换过两次微动,之后在闲鱼上无意中捡来同型号的尸体一只,检查后发现只是滚轮到主板的连接线断掉,焊好后恢复。可惜好景不长,半年过后又出了问题。
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宝蓝鲨的缺点太多,耗电大、延迟大,如果玩游戏的用这个,不消半分钟就会被对手爆头二十次。办公使用还凑合,但如今的屏幕动辄23起步,分辨率又高,宝蓝鲨在大屏幕时还是比较费劲的。毕竟,当年再牛逼的产品都赶不上技术的进步了。
下午拆开那只有问题的宝蓝鲨鼠标。

网友A:
主要是延时太大。

网友:
一直用的有线鼠标

网友:
古董器件,值得收藏

网友:
你不说我还以为这接收器是鼠标呢。

网友:
这个无线应该是射频信号的,04年我弄了一套罗技的无线键鼠套装,就是射频信号,鼠标巨耗电,大概3个月左右换电池,键盘非常省,几乎能一年多。不过还是闲置了十多年了。

网友:
技术当时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延时太大。

确实,特别是从休眠状态唤醒时有明显延迟

网友:
带触控板的鼠标挺少见

网友:
当时也是高大上的东东

网友:
这接收器用的不知道是不是标准无线模块,看那盖子以为是个CPU呢

网友:
有个9几年的光电鼠标,必须要在专用的鼠标垫上使用,是com口的,不知道值不值钱了

网友:
当时也是高给的配置

网友:
看到那么大的鼠标就怵,以前买过一个,说是人体工学,但用着不舒服

网友:
10多年前,120元一个,买了2个微软的无线鼠标,不是很好用。

网友:
功能好用就行

网友:
科技进步太快了,现在充电双模二十块就能买到。

网友:
还是用罗技G102鼠标,公司办公用的。

楼主:
这是出问题的宝蓝鲨,一颗螺钉,在电池位,很容易拆开。打开鼠标盖子是这样,滚轮已经放一边了

上下两层板子,貌似那时候的鼠标都是跃层式设计。宝蓝鲨换微动开关比较容易,罗技某款类似上下层电路板设计的鼠标换个微动很麻烦,必须要先拆开上层电路板

左下微动是配对开关

左右按键、纵横滚轮按键、滚轮按键。微软鼠标一般用松下的两脚微动开关,后来貌似也学会了缩水,用更便宜的配件了。

盖上盖子的光学引擎

拆开盖子是这样的

不知道当时的宝蓝鲨是国内哪家工厂代工的,但微软开出的代工费用应该很合理,电路板及工艺都不错,就连这个光学引擎的盖子都选用了很好的材料,这么多年了,依然保持弹性。

这只鼠标的原主人大概没怎么使用,外壳上的微软字母清晰可见

滚轮的结构也比较复杂,所谓的纵横滚轮在实际使用时并不顺畅,而且很容易积灰

这只鼠标现在的故障是无法配对,之前一直正常使用。后因我生病住院,大约有三个月左右,电池耗光了,再装新电池上去,发现不能配对,LED灯常亮,正常情况应该是闪烁。老古董了,也没找到维修资料,估计只能当料板拆零件了。有点可惜,好在还有一只正常的。或者等这只正常使用的鼠标出了问题再来替换检查,看能不能找到故障所在。
我基本只用微软的鼠标,有线无线都以微软产品为主,抽屉里还有两三只微软无线和蓝牙鼠标吃灰。
微软的硬件产品都很有特色,堆料只是其中之一。不过还是那句话,技术进步非常快,而且无法阻挡,再好的产品都会转眼成为电子垃圾。当然,对某厂家、某产品的情怀是另一回事。

网友:
RF射频技术,巨长的天线。
应该也是血汗工厂盈昆代工,松下的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