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DELL灵越inspiron 1464;18650低电压锁死?DELL也这样?两并内阻46mΩ多~

楼主(2023-08-31):
纯放废的,很少循环。笔记本基本都是亏电即锁死???难拆的很,两并内阻是46了,2.8V充电容量3800mah左右,LG DAS31865标称2200mah

之前X200换的三洋18650,是带电换的。

网友:
低电锁定,可以试试整组电芯充电到12v,以前有几个电池放的低电锁了,就是用这个方法弄好了
话说2并内阻46并不大呀,正常水平。

网友:
不解码真的无法用

网友:
16年以后生产的笔记本基本上是软包电池了

网友:
现在软包电池多了

网友:
软包的可以做的薄。

网友:
两并内阻46,2.8V充电容量3800mah左右,这还不错啊。

网友:
现在技术低点的想换个电池都搞不定了,唉

网友:
有点可惜了

网友:
内部隔膜老化了,换吧!!

网友:
用方法解锁容量也是电池衰减的容量,还要重新校准,我这换了3000mah电池不锁,但是校准好麻烦,每次校准容量一点点,现在显示没电实际还能用,原本2000mah的电池

网友:
家里还有个这个品牌一模一样的已经慢成牛了

网友:
买新的,这些旧的放在手电筒用,还能用很久。

网友:
8570W的电池充不进电了,不知道能不能换电芯

网友:
内阻46mΩ,属正常水平。。。

网友:
解锁很贵的,还不如换电池。
没锁的时候换电芯还可以,锁了之后就算换了也不充电。

网友:
这内阻很正常啊

网友:
老本放着电池先废,早点补电就没这事了

网友:
直接换新电池吧,旧电池拆来用来做其他用,如电筒

网友:
两并46单个90多,有点老化但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