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多功能点烟器

楼主(2023-08-31):
车上只有一个点烟器接口,想装2个记录仪,但又会导致手机无法充电,本来想买个一分多的点烟器,偶遇好友无中生,送了一个,一拆,哟~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下面这货,看上去挺高档的。

拆开里面也挺复杂

还有一个触摸控制器,不过用来显示状态的三位数码管缺笔划了,补焊了一下,还是一样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哪位大佬指点一下,是管子里面坏了还是外面电路问题?

打完收功。

网友A:
时钟缺笔画无所谓了,反正车载仪表盘另有时钟。

网友:
看着还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缺笔画无所谓了,反正车载仪表盘另有时钟。

不是时钟,是电压电流显示,小数点后面那位少了三横。

网友:
如果是数码管的,就找一样的换掉再说。。

网友:
一般都是外电路问题

网友:
可以给不亮的三杠加个电试下亮不亮

网友:
数码管是有独立驱动电路好换,内置的就不好搞

网友:
只是一位有问题那估计是数码管坏了,数码管是一体的吧,电路有问题的话不会单个位置缺笔划

网友:
挺精致的  不错

网友:
从车前台里面分出两路,然后走B柱,甩到后视镜上方一个口就行

网友:
独立控制少见,担心无意中断电导致漏录更麻烦,建议改成1分3直通,USB输出常通,数显模块去掉,减少故障点。

网友:
拆下来测试数码管呗。
好像没有保险限制功率避免短路?

网友:
看样子是多功能的
LED数码管,换掉最简单

网友:
点烟器中的劳斯莱斯。

网友:
这点烟器看着挺 豪 华

网友:
做工确实不错啊

网友:
带数码显示的,挺不错的的。

网友:
换个数码管就行!

网友:
行车记录仪大都是5伏供电,我的是在点烟器前端线束插头处取电,连接12伏转12伏80瓦隔离自动升降压模块再接2套12伏转5伏5安模块,一套供车机安卓盒子使用(隔离模块能解决共地干扰),一套给记录仪供电。点烟器插车充给手机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