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压缩机PTC启动器拆解,是多少欧姆呢?

楼主(2023-08-31):
冰箱压缩机PTC启动器拆解,不会看是多少欧姆呢?

网友:
这个阻值可变的,通电迅速变热后阻值变大,相当于开路。

网友A:
一般冷态十几欧姆级别吧,忘了具体值了

网友:
一边还光亮,一边烧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冷态十几欧姆级别吧,忘了具体值了

某宝查看有12、15、22及33欧姆,对应不同功率的压缩机

网友:
15欧的应该可以,我家的冰箱也是这两天坏了,直接买个15欧PTC片替换的,注意尺寸

网友:
淘宝一个,就几元钱,冷态电阻几欧到10几欧。

楼主:
测两块碎片的冷态电阻都是200欧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两块碎片的冷态电阻都是200欧左右

PTC不是看阴值的,是看直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C不是看阴值的,是看直径的。。

某宝查看是按12、15、22及33欧姆售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C不是看阴值的,是看直径的。。

这个损坏的直径是19.5mm,厚度2.5mm

网友C:
可以找个销量大的店铺卖家咨询一下,看看知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个销量大的店铺卖家咨询一下,看看知不知道?

问了两家,一个说没有这个型号的,另一个说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某宝查看是按12、15、22及33欧姆售卖的

330M就是33欧,385那是385V耐压。

这套标识方式是日系常用的,330M385   470N400,  330就是33欧  470就是47欧

下面JAHWA不是上海家化,而是韩国磁化电子,也间接证明了其用的就是日韩系标识法。

网友:
这个PTC冷态电阻10左右,热态电阻相当于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0M就是33欧,385那是385V耐压。

这套标识方式是日系常用的,330M385   470N400,  330就是33欧  470就 ...

有道理,使用了三星压缩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损坏的直径是19.5mm,厚度2.5mm

19.5是大芯的规格是20,        小芯是16的。

网友:
这个跟压缩机功率型号有关,一般冷态几欧到几十欧~

网友:
理论上比以前用的电磁式启动器寿命长,但是,好像某些机型反到特别爱坏

网友:
这个与老CRT彩电的消磁电阻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