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电池坏了,cpu降频了,怎么能在没有电池情况下不降频?

楼主(2023-08-31):
联想很多本子都这样,不清楚其他品牌是不是也这样。
老本子,电池容易挂,系统没检测到电池,cpu就降频。如何在没有电池情况下,cpu保持正常频率工作?
能不能设置?

网友A:
开始 - 控制面板 - 电源选项
选“高性能”或“超高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 - 控制面板 - 电源选项
选“高性能”或“超高性能”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性能在电源管理里面有设置,你找找看。

网友:
我记得有个第三方软件  可以锁定CPU频率  你把频率锁在最高就行了。缺点是功耗会增加,CPU失去了睿频功能

网友:
要外接电池的电源才能满功率。也就是必须要电池。

网友:
过热也会降频。

网友:
现在不光笔记本降频  连台式机也跑不满全频

网友:
第三方软件  可以锁定CPU频率

网友:
电源选项里改成高性能,插电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