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次空开跳闸的检修

楼主(2023-08-31):
配电箱的插座空开跳闸了,一般情况下都是线路短路或者漏电造成的也有可能是空开断路器出故障。首先排除排插和电器是否有问题需要把所有插座上的插头拔掉,拨动开关上电还是会跳闸接下来又把线路接到另一个好的空开测试发现还是跳闸排除了空开没有问题。剩下只能分别把一个个的插座拆下来检测线路接头和插座有没有问题这里我用了万用表的通断档检测,当拆下第四个插座检测时发现插座短路了更换了一个新的插座恢复正常了。拆开短路的插座发现里面挺脏的好像还有一只虫卵在里面,这个插座应该也用了很长时间了看起来有些老化了,不知道一般插座的使用寿命是多少年。

网友A:
插座是用到不能用为止就是寿命到了,有些可以用1-2天,有些可以用2-30年,主要还是看使用情况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是用到不能用为止就是寿命到了,有些可以用1-2天,有些可以用2-30年,主要还是看使用情况而定。 ...

以前买的插座接线口一般都是铜的现在有些接线口好像是银色的不知道是啥材质的。

网友B:
现在的很多塑料都不是很好,没用多久就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买的插座接线口一般都是铜的现在有些接线口好像是银色的不知道是啥材质的。  ...

镀镍防锈,一般正规厂家是铜镀镍,不一般的厂家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很多塑料都不是很好,没用多久就脆了

难道是用回收的塑料做的。

网友C:
我家那个空开一到打雷闪电就跳

网友D:
现在的插座看价格,高的质量好些

网友:
电木碳化击穿了

网友E:
我曾经检修空开跳闸,最后查到是一个插线板里面有一只肉虫子导致的

网友F:
这个看来是老化的和灰尘太大引发的短路吧

网友G:
应该是小强进去做窝了,虫卵和排泄物潮湿短路。

网友H:
我家里以前别人安装的线路,买的一批插座就发生过短路现象,说是短路其实是火线和地线之间漏电,一连三个都这样,最后我全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那个空开一到打雷闪电就跳

我好像还没有遇到过打雷引起跳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插座看价格,高的质量好些

看来插座还是要买好点的大品牌好些。

楼主:
有这种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检修空开跳闸,最后查到是一个插线板里面有一只肉虫子导致的

一般有防触电闸门设计的插座应该是进不了昆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看来是老化的和灰尘太大引发的短路吧

有这种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小强进去做窝了,虫卵和排泄物潮湿短路。

一般有防触电闸门设计的插座应该是进不了昆虫的,不过这个插座的闸门是损坏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家里以前别人安装的线路,买的一批插座就发生过短路现象,说是短路其实是火线和地线之间漏电,一连三个都 ...

应该是不合格的产品了,相信正规厂家出厂的时候会做相关的测试过关才会出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