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为一根电线彻底拆解亚都空气净化器KJF2202TE-智商税吗

楼主(2023-08-31):
缺一根电源线用,瞄准了仓库里报废的亚都空气净化器。
面板看起来还行,里面做工咋样,只能拆开看了,面板忘记拍照了,拆完才补。

底部的铭牌

吊牌还在,可惜准备报废了,没有螺丝孔

暴力抠开面板,里面的滤网被灰尘堵死了

滤网下面是吸附盒,活性炭,分子筛之类的,耗材,没得救了,扔

抠掉净化盒子,里面全是螺丝,Y型的,难不倒22合1

里面的显示面板也能拆掉了

单片机控制,两颗按键,有个红外接收头,还有个灰尘浓度检测盒子?

怀疑这个金属屏蔽罩板子是检测灰尘浓度的

拆掉主板,模具做工还行

米白色盒子是电源盒,单片机通讯控制,一个大电容,4线的,一般风扇2线电容

电容另外两根线连到外壳背面夹层

风机

离心风机

原来电容两根线是高压放电用的,负离子?

电机是多线的,3个挡位

风机电线打胶固定,有塑料盖

大扳手拆掉螺母

风扇有铜轴,电机有金属板压住

风机跟空调的风机很像

电机铭牌

前面都不是重点,看看电源线打胶固定

生锈破剪刀撬开塑料卡子,取出电源线

控制板正常工作

电机运转

留下电机,控制板,电源线,剩下全扔垃圾桶哈哈

网友A:
这东西见仁见智吧,我觉得还能抢救一下

网友B:
为了一根线解体了一个设备

网友:
塑料壳还能卖5毛钱。

网友C:
看过一个视频拿压缩空气清理滤芯的,那阵仗,跟八戒下凡一样

网友D:
现在空气质量好多了,不用也正常。

网友E:
冬天用它当暖器用,拆了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见仁见智吧,我觉得还能抢救一下

不打算救了哈哈,公费买了小米净化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一根线解体了一个设备

正好缺一根线用,长度也合适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过一个视频拿压缩空气清理滤芯的,那阵仗,跟八戒下凡一样

压缩空气还真有,懒得吹了,想想都刺激哈哈哈,扔了一了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空气质量好多了,不用也正常。

灰尘还是有的,换了个小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冬天用它当暖器用,拆了可惜

加个ptc发热吹暖风吗哈哈

网友:
滤芯吸附的PM2.5等粉尘,被压缩空气一吹,还不是被吸进了肺里面,落在了皮肤上。换滤芯耗材才是正道。

网友:
过滤效果还有的,换一下滤网继续发挥余热。

网友:
亚都的机子让我拆到怀疑人生,全是螺丝还是Y型

网友:
里边还挺干净的

网友:
家里大开门、窗的,这种空气过滤器用在婴儿房可以,用在厅就纯粹浪费电了。

网友:
这么多灰尘,的确有过滤作用!

网友:
前几年雾霾严重的时候,我买了两台小米空气净化器,那是真正智商税。滤芯带射频ID号,不是正版的还报警。

不过多少有点用处把,就是把房间内的空气过滤一遍,确实滤掉不少尘土。
但是关键一开窗户,净化器的所有工作都前功尽弃

网友:
做工还可以,报废可惜了   换滤网接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