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斐K2讯 A2 板,修改RAM

楼主(2023-08-31):
考古帖子,水一把。。闲着实在无聊,把趴在杂物堆的斐讯k2拿出来,鼓捣鼓捣。
原机64MB ddr2,换个128MB的玩玩。。纯粹无聊瞎寻摸。开壳什么的都掠过了,弄完想起来拍一下。
散热贴不少。

注意要把主板都拿下来,ipxe插头拔掉,2.4G好像是焊接的同轴,要拆下来,原机是高温锡,400度烙铁烫才行。温度低了老粘

BGA着实难吹,400度 50个风,吹好久才拿下来。换上去就简单了,托平焊盘,趁着板子热,直接原位贴上去。多吹会,碰一下丝滑归位就是焊好了。

拆下来的bga 84内存。

主板归为,各插头复位。装机完成。

水完一贴。。
后记:BGA一定要拆主板焊接,要不估计底壳得吹坏,原厂的高温锡,太难吹了。服服服的

网友:
K2cpu有点卡了。

楼主:
一分价钱一分货。最近咸鱼看到k3 才180多,想弄一个。。后来看了linsys的wrt3200,那个做工更六,,考虑考虑,先。。哪里有废品站啊,我去逛逛

网友A:
这是吹上去不用做什么改动就能用的吗

网友B:
K3 180还是贵了,恩山有120左右。我去年一个K3 60出的,5G偶尔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吹上去不用做什么改动就能用的吗

我刷的是rt-au54-psg1218-64M的固件,吹上去就识别了。ram相当于内存条,flash还买找到,有时间去别的板子上拆一个,换上去。哈哈哈,折腾玩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K3 180还是贵了,恩山有120左右。我去年一个K3 60出的,5G偶尔有信号。

嗯嗯。。。感觉还是华硕 网件什么的有性价比,最好支持wifi6的。。。二手性价比好的不好找,不急慢慢逛

网友C:
这是多少年前的产品了,还没出更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多少年前的产品了,还没出更新的吗??

你应该问。老板出来没,车票还有没有退还的希望

网友D:
怎么植的球?用钢网吗?

网友:
刷个机,蹭网666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么植的球?用钢网吗?

估计没植球,直接放上就焊好了。

网友:
车票已经统计了   年底前不知道能不能退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植的球?用钢网吗?

做2246xt u盘时候买的钢网,这个bga96是兼容的,吹完多几个球而已,用点洗板水巴拉掉就行。间距是一样的都是0.8pich。

网友F:
K2是一代神器啊,主要是价格是真的香,正常情况下也不存在不够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没植球,直接放上就焊好了。

新买的是带球的,不过一般自带的是无铅球,温度比较高。。不介意可以直接上。。。介意的可以托平,重新植有铅球。。

楼主:
引用 网友F:
K2是一代神器啊,主要是价格是真的香,正常情况下也不存在不够用的问题...

下车快的几乎等于白嫖啊。现在咸鱼k3还要200大洋,就是漏油散热是坑。k2p也不错,货源太少

网友G:
换了也是吃灰的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了也是吃灰的命

红果果的现实啊。这不是翻出来了,升级一下固件,换个ram。。然后接着吃灰,敷衍一下折腾的灵魂。为了这点醋,包了一顿饺子

网友:
k2p路由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