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超人剃须刀充电线

楼主(2023-08-31):
晚上停车的时候,在路边上捡到一个超人剃须刀。

外观上9成新,以为是坏的,准备回去拆电池。
上手发现能转,只是电量不足了,
手中没有这种8字口的充电线,
网上可以买到,几块钱一根,
自认为手活还不错的我,
怎么可能花钱买,果断手工一条。
媳妇说你一百多的不用,这捡来的不嫌埋汰。
她不懂维修的乐趣。
修好我也用不上,我只用吉列刀片手动的,电动的剃不干净。

网友:
应该直接改成C口的

网友:
应该改成手机通用充电口

网友A:
楼主东北银吧?一句媳妇嫌埋汰。。。。。

网友B:
这个孔距相同,太巧点了吧?

网友C:
你怎么知道机器里面那两个针,哪个是正极哪个是负极?

网友:
楼主启发了我,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充电线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东北银吧?一句媳妇嫌埋汰。。。。。

纯东北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知道机器里面那两个针,哪个是正极哪个是负极?

这个简单,拿5V的线一搭,显示充电就是对的,就知道正负了。
我多聪明啊,我没搭,我在淘宝上看了一下原装线,上面有正负。

楼主:
可不是想改C口了么,
那样要拆主机,麻烦,
这个分分钟就搞定还不伤主体。

网友:
应该直接改成C口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孔距相同,太巧点了吧?

对比了一下,这种二个眼儿的插头,孔距都差不多,
只是外形各样,插不进去,
这个和我家电推子的孔距也一样,只是我不能把那个线改了,我还得给推子充电

网友:
学了一招,这也行。

网友:
估计是掉了的,不是丢了的哈哈

网友D:
这种8字口很讨厌,220V高压和5V低压一样的线,有人直插220V炸了机

网友:
为什么丢,这个一般坏了丢垃圾桶,可能是下车漏出来了,我也捡过一套飞利浦2头的,全新带充电器一套,是取快递回来的梯坎上捡的,估计是刚刚拿快递,打开看了,取出充电器插上,顺便一起装包装盒,在路上漏出来了,掉地上没发现,拿着空盒子回去了,我刚好路过,缘分而已,一直没有用,我有一个新科双头,便携的体积小,用了3-4年了,充电不能隔夜,电池不行了,原来一个真汉子大单头的用了十几年,外罩换过一个,电机碳刷磨烂了,配不到丢弃。

网友:
孔距和孔径正好配得上。

网友E:
呵呵,可能是电影看多了,总觉得这种个人用品,可能是人走了家属丢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可能是电影看多了,总觉得这种个人用品,可能是人走了家属丢弃的

就是开个玩笑,我可是无神论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8字口很讨厌,220V高压和5V低压一样的线,有人直插220V炸了机

这种和220V用的那种8字线不一样,这种一侧是平的另外一侧是8字,这样可以区分正负极,你仔细看楼主发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