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刷-晶晨S905L/S905LB主控芯片_6.0-带ROOT-线刷通刷固件包(支持多种遥控)

楼主(2023-08-31):
通刷-晶晨S905L/S905LB主控芯片_安卓6.0-带ROOT-线刷通刷固件包(支持多种遥控)

固件说明:

本固件教程针对晶晨S905L/S905L-B芯片机型通刷,此为安卓6.0线刷固件!支持移动遥控器等多种遥控!
1,安卓6.0,适合2.1,1.1t,3300l等老机型,大部分型号有线无线正常。
2,纯净固件,桌面带自启动管理,支持多遥控器;
3,超稳定,运行速度快;
4,通刷S905L/Lb主控常见硬件型号,特殊板子除外。

固件特点:

1、适用于对应型号的电视盒子刷机;
2、开放原厂固件屏蔽的市场安装和u盘安装apk;
3、修改dns,三网通用;
4、大量精简内置的没用的软件,运行速度提升,多出大量的存储空间;
5、去除应用安装限制;
6、支持开机自启动、开机密码锁、儿童应用锁、应用隐藏、开机自动进入HDMI等各种花式功能 ;

刷机方法:

使用晶晨刷机工具USB_Burning_Tool进行刷机;刷完如果第一次先恢复出厂,如果无法进系统,断电重启一次即可正常进入!首次开机需联网。
1、打开刷机工具,导入固件,导入成功后,默认烧录配置勾选擦除,不用动,然后点击开始。
2、插上刷机神器到HDMI口上,双头USB线到靠近网口的USB口上,此时刷机工具会自动识别并开始走动,直到进度条走完,刷机完成。(如果手上没有刷机神器,可以通过开启盒子adb连接到开心盒子助手,点工具上的调试-进入刷机模式,盒子自动重启后刷机工具即可自动识别刷机)。
3、刷机完成后,刷机工具点“停止”,拔掉双头USB线,重新通电开机,即可正常进入刷机后的系统。首次开机比较慢,第二次开机就快了(30S内开机)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1FfIgNzhZ0VLGCNX3w6YQ
提取码: 8888

备用链接:https://wwt.lanzoux.com/b021zvjkj
提取码:6l1n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固件种类更多)>【《通刷固件包》】一包通刷多种型号>8《晶晨S905L主控芯片(支持S905M2/S905L-B等)【通刷】线刷固件包》
B合集里面也有的

网友:
刷成砖的怎么办

网友:
没有短接强刷的么,怕变砖了了开不了机进不来页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