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偶尔得魔宝充电宝,请大神指点下

楼主(2023-08-31):
各位大神指点下,这个6角我连3角短接和2角都是只有安卓可以充,苹果充不了,这个怎么去破解呢?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可惜没研究过

网友A:
背面没有,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面没有,不知道

背面没有

网友:
三路是导通的还是独立的,如果是独立的还要再搞,具体没研究过,这种街电我的第一想法就是换板

网友:
有单独升压电路,升压芯片型号貌似被打磨了。应该能跳过单片机用

网友B:
我记得我就用过一次共享充电宝,把我手机冲的,都特么烫手,然后我在也不敢用共享充电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我就用过一次共享充电宝,把我手机冲的,都特么烫手,然后我在也不敢用共享充电宝了 ...

估计是开启充电宝应用才给充,后台加载广告。楼主充电宝建议拆锂电池,改在其它充电宝套件。

网友:
不是一路通路路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