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HECATE漫步者G2头戴式耳机更换音频线(完)

楼主(2023-08-31):
HECATE漫步者G2头戴式耳机更换音频线(完)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0801-1-1.html
这个是之前更换插头部分,线控到耳机部分是8芯的音频线,淘宝购买到了,发现没有注意看
8芯是8芯质量也可以,可是线太细,不匹配,想到之前PS2游戏机的坏的游戏手柄好像是8芯线,
拆开发现果然是8芯,虽然这么多年可是质量也不错,比较原来还粗了点,线解决了,先是重新
记录下接线的线序,虽然板上也有标记,安全点没有错,旧的线把头尾的线卡部分拆下,并且要套
回去新的线,这样安全也好看,拆下在套回去,套回去先扩大下在用上润滑油就容易了
后面就是按照原来线序焊接,在安装回去,看着简单,前后也差不多花了快2小时才更换好。
更换好测试没有问题,也看不出来是换给线的。

故障耳机

买的线太细

找游戏机的手柄线

比较下左边是买的,右边是拆手柄的线,上面是旧的线

拆开

拆开

拆开

拆开

做下功课

旧线焊下

焊下

拆旧线的卡头

加润滑剂

套到新的线

分线

焊接

焊接测试

打胶

打胶

安装外壳,看下线修复完美

线控安装

502粘外壳

修复完美

线控
修复完成

网友A: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白色款很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白色款很经典

谢谢,不过不是我的

网友B:
耳机看着很漂 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机看着很漂 亮

谢谢夸奖

网友C:
以前也换过耳机线,记得耳机线特别难以焊接,你这个焊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也换过耳机线,记得耳机线特别难以焊接,你这个焊的还可以。

我这焊功一般,我经验是焊接前要先用焊油涂抹下,在把线挂锡,主板也是,这样焊接就快了

网友:
不错啊,这线芯还挺多。

网友:
换的不错。给力!

网友:
动手能力挺不错

网友:
这款耳机音质怎么样?真值得楼主这么费劲折腾一番么

网友:
白色款很经典

网友:
音质怎么样?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
还是用原来的软线吧,你这种线可能好易折断

网友:
为啥以前很多线,,好多年都不氧化坏,现在线一两年就不行了

网友:
整完了会用几回呢。最大的乐趣就在于折腾。

网友:
这耳机音质咋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