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白拆创维fq32a显示器,不亮,应该电源坏了【幸运换电容重亮了,谢大佬

楼主(2023-08-31):
快5年了,开排插,显示器电源灯都不亮,,,,

九牛二虎之力拆开,找了几回找到就1个怀孕的电容,就这个就是这电源不工作的唯一元凶吗?大佬们

补几张图,电源背面、驱动板。

-----------------
9.02
电容到货换上,亮了。

谢谢各位大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后彩蛋
多两螺丝,感觉是电源板的
{后盖卡扣太难开了,下次,,,希望没有下次

网友:
电容整怀孕了

网友:
原来是躺着怀孕的

网友:
躺着确实容易怀孕,既然找到元凶,换了看看!

网友A:
原来是躺着的原因。。。

网友:
看楼上的解答,躺着更容易受孕

网友:
这是跟姿势关系这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躺着的原因。。。

就这一个坏吗?换高频电容还是普通?

网友:
换高一倍耐压同容量的330μF

网友:
创维做显示器这么久了啊

网友:
不错恭喜你找到元凶

网友:
电容先换了试试

网友:
很难说是不是就这一个故障,先换上好的电容再上电看看,运气好一次解决,运气不好再继续找故障,不用担心搞不定,大不了去假货宝买块电源板换上去就行

网友:
先换电容试试吧。

网友:
换鼓包的电容试试

网友:
1个怀孕的电容,

网友B:
63V是什么供电,背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63V是什么供电,背光吧

估计是背光一次供电滤波电容,还要经过升压恒流电路驱动背光。

网友:
要生小电容了。

网友:
有没有其他问题不好说,先换了电容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