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需要window7旗舰版永久激活

楼主(2023-08-31):
需要window7旗舰版永久激活

网友A:
最靠谱就刷bios,添加oem证书~

网友:
装个vol版本,然后kms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靠谱就刷bios,添加oem证书~

主板坏了,又不好用了。

网友:
刷bios,去找修改过的内置SLIC的bios,然后安装对应的win7系统,即可自动激活。

比如你找到的BIOS是联想的,那就安装联想OEM版系统,不管家庭,还是旗舰版都直接安装好就是激活的。

网友:
用dbsldr加载slic,然后导入oem证书就行了

网友:
win10呢?也可以oem激活么?

网友:
系统不好用就重装了,用软件激活一下就得了

网友:
微软应用商店有官方认可的㎞s激活程序

网友:
网址 http://www.yishimei.cn/network/319.html
下载,各种系统都可以激活。

网友:
刷BIOS,省心,又不复杂。

网友:
双BIOS主板就刷BIOS,一劳永逸。不然就软模拟加载slic证书,也就开机慢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