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试试让百度的AI帮我们写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3-08-31):
百度文心一言今天免费对社会开放了,之前看坛友做内阻仪里面提到了一个DFT算法计算内阻,不懂DFT是啥也不会写程序,就让百度帮忙写试试,它还真能写出来,以后不会写单片机程序就让百度AI帮我们写就可以了,大家看看它写的怎么样?
https://yiyan.baidu.com/

这是用STM32编写的代码:
; DFT program for STM32 microcontroller

; Define memory banks
bank1 .word 0x20000000
bank2 .word 0x20002000
bank3 .word 0x20004000
bank4 .word 0x20006000

; Define variables
input1 bank1, 8 ; input data, 8 words
input2 bank2, 8 ; input data, 8 words
output bank3, 16 ; output data, 16 words
temp bank4, 16 ; temporary storage, 16 words

; Define constants
TWID = $3FF ; twiddle factor table index

; Define functions
DFT:
    push {r4-r7, lr} ; save registers
    mov r4, r0 ; copy address of input1 to r4
    mov r5, r1 ; copy address of input2 to r5
    mov r6, r2 ; copy address of output to r6
    mov r7, #8 ; set loop counter to 8
    mov lr, pc ; jump to loop address
loop:
    push {r4-r6, lr} ; save registers
    mov r4, r0 ; copy address of input1 to r4
    mov r5, r1 ; copy address of input2 to r5
    mov r6, r2 ; copy address of output to r6
    mov r7, #16 ; set loop counter to 16
    mov lr, pc ; jump to inner loop address
inner_loop:
    push {r4-r7} ; save registers
    ldr r4, [r4, #0] ; load input1 word
    ldr r5, [r5, #0] ; load input2 word
    mul r4, r5 ; multiply input1 and input2
    ldr r5, =TWID * 4 ; load address of twiddle factor table
    add r5, r6, r5, lsl #2 ; add output address to twiddle table address
    ldr r5, [r5] ; load twiddle factor from table
    mls r4, r5, r4, r4 ; multiply and subtract
    ldr r5, =temp ; load address of temp storage
    str r4, [r5, #0] ; store result in temp word 1
    ldr r4, [r4], #4 ; load input1 word (next)
    str r4, [r5, #4] ; store result in temp word 2
    subs r7, #1 ; decrement loop counter
    bne inner_loop ; repeat inner loop if not done (loop counter != 0)
    pop {r4-r7} ; restore registers
    strh r0, [r6], #2 ; store input1 word in output (next)
    strh r1, [r6], #2 ; store input2 word in output (next)
    subs lr, #1 ; decrement outer loop counter
    bne loop ; repeat outer loop if not done (loop counter != 0)
    pop {r4-r6, lr} ; restore registers and return address
    pop {r4-r7, lr} ; restore saved registers and return address
    bx lr ; return to caller
twiddle_loop:
    push {lr} ; save return address
    bl DFT ; call DFT function with twiddle factors as inputs and outputs

这是用STM32 C语言写的: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arm_math.h"

#define PI 3.14159265358979323846

int main(void)
{
    arm_cfft_instance_f32 cfft_inst;
    arm_cfft_radix2_instance_f32 radix2_inst;
    arm_status status;
    float32_t input[8] = {0.0, 1.0, 2.0, 3.0, 4.0, 5.0, 6.0, 7.0};
    float32_t output[16];
    float32_t twiddle[16] = {
        1.0, 0.999938962986879f, 0.9998889545483401f, 0.9998345776851702f,
        0.9997854545884765f, 0.9997385866311457f, 0.9996956057329524f,
        0.9996547117300371f, 0.9996162617181657f, 0.999580453731158f,
        0.999547428715867f, 0.9995168486287347f, 0.999488734243279f,
        0.9994634058435854f, 0.9994406618322378f};

    // Initialize FFT instances
    status = arm_cfft_init_f32(&cfft_inst, 8);
    status = arm_cfft_radix2_init_f32(&radix2_inst, 8);

    // Perform FFT on input data using CFFT and CFFTRI instances
    arm_cfft_f32(&cfft_inst, input, output);
    arm_cfft_radix2_f32(&radix2_inst, output);

    // Multiply twiddle factors with output data
    for (int i = 0; i < 8; i++) {
        output[i] *= twiddle[i];
        output[i + 8] *= twiddle[i + 8];
    }

    // Print the DFT results
    for (int i = 0; i < 16; i++) {
        printf("%f\n", output[i]);
    }

    while (1); // Infinite loop to keep program running
}

网友A:
你不烧录试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烧录试一下吗?

我对单片机一窍不通。。。

网友:
让百度当回黑客

网友:
写程序基本框架及简单程序可以

网友:
AI再智能也不过是事先汇集了所有的作者成果。如编程和写文章之类纯文字性的工作,使用AI的确成倍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B:
说白了就是爬虫的变种,所有都是网上别人发作品取的。没有了网络,什么也不是!

网友:
以后简单程序都不用自己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就是爬虫的变种,所有都是网上别人发作品取的。没有了网络,什么也不是! ...

非常同意

网友:
今天刚用过

网友:
百度AI那种垃圾还是算了,试了下基本就是去广告版百度……不过换个角度一想,貌似用来替代baidu.com也不错

网友C:
问Chat GPT的
用stm32汇编语言帮我写一个DFT程序

当使用STM32汇编语言编写DFT(离散傅里叶变换)程序时,需要先了解DFT的算法和实现方法。以下是一个使用STM32汇编语言编写DFT程序的示例:

assembly
; STM32汇编语言DFT程序示例

; 定义输入信号数组
section .data
input_data: dw 1, 2, 3, 4, 5, 6, 7, 8   ; 输入信号数组
N equ 8  ; 输入信号长度

; 定义变量
section .bss
real_part: resw N   ; 实部数组
imag_part: resw N   ; 虚部数组

section .text
global _start

_start:
  ; 初始化变量
  mov ecx, 0   ; 初始化计数器
  mov esi, input_data   ; 输入信号数组地址
  mov edi, real_part   ; 实部数组地址
  mov ebx, imag_part   ; 虚部数组地址

  ; 计算DFT
  loop_start:
    ; 清零实部和虚部
    xor word [edi], [edi]
    xor word [ebx], [ebx]

    ; 计算实部和虚部的和
    mov eax, 0   ; 清零暂存寄存器
    mov edx, 0   ; 清零暂存寄存器
    mov ecx, 0   ; 重置计数器
    mov esi, input_data   ; 重置输入信号数组地址

    loop_sum:
      ; 计算实部和虚部的和
      movzx ax, word [esi]   ; 加载输入信号
      mov bx, cx   ; 保存计数器的值
      imul bx   ; 实部乘以cos分量
      add ax, dx   ; 实部加上虚部
      add [edi], ax   ; 累加实部
      sub ax, dx   ; 实部减去虚部
      add [ebx], ax   ; 累加虚部

      ; 更新计数器和指针
      inc ecx   ; 计数器加1
      add esi, 2   ; 指针指向下一个输入信号
      cmp ecx, N   ; 比较计数器和输入信号长度
      jl loop_sum   ; 如果计数器小于输入信号长度,则继续循环

    ; 输出结果
    mov eax, [edi]   ; 加载实部
    mov ebx, [ebx]   ; 加载虚部
    ; 在这里可以进行实部和虚部的处理和输出

    ; 更新指针
    add edi, 2   ; 实部指针指向下一个位置
    add ebx, 2   ; 虚部指针指向下一个位置

    ; 更新计数器
    inc ecx   ; 计数器加1
    cmp ecx, N   ; 比较计数器和输入信号长度
    jl loop_start   ; 如果计数器小于输入信号长度,则继续循环

  ; 结束程序
  mov eax, 1   ; 设置退出系统调用号
  xor ebx, ebx   ; 设置退出状态为0
  int 0x80   ; 执行系统调用
这个示例程序使用汇编语言在STM32上实现了DFT算法。首先,定义了输入信号数组和变量。然后,在`_start`标签下,通过循环计算DFT。在每次循环中,清零实部和虚部,然后计算实部和虚部的和。最后,可以在适当的位置进行实部和虚部的处理和输出。程序最后通过系统调用退出。

请注意,上述示例程序是使用汇编语言编写的,需要使用适当的汇编器和链接器进行编译和链接。并且,根据具体的需求,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和修改。

网友C:
用STM32 C语言帮我写一个DFT程序

当使用STM32的C语言编写DFT(离散傅里叶变换)程序时,可以使用标准库中的复数运算函数来简化计算过程。以下是一个使用STM32的C语言编写DFT程序的示例:

cpp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complex.h>

#define N 8  // 输入信号长度

int main() {
  // 定义输入信号数组
  float input_data[N] = {1, 2, 3, 4, 5, 6, 7, 8};

  // 定义实部和虚部数组
  float real_part[N];
  float imag_part[N];

  // 计算DFT
  for (int k = 0; k < N; k++) {
    real_part[k] = 0;
    imag_part[k] = 0;
    for (int n = 0; n < N; n++) {
      float complex_factor = -2 * M_PI * k * n / N;
      float complex_value = input_data[n] * cexpf(I * complex_factor);
      real_part[k] += crealf(complex_value);
      imag_part[k] += cimagf(complex_value);
    }
  }

  // 输出结果
  for (int k = 0; k < N; k++) {
    printf("DFT[%d] = %.2f + %.2fj\n", k, real_part[k], imag_part[k]);
  }

  return 0;
}
在这个示例中,我们定义了输入信号数组`input_data`,以及实部数组`real_part`和虚部数组`imag_part`。然后,使用两个嵌套的循环计算DFT。在内层循环中,根据DFT的定义计算复数系数和复数值,并将其分别累加到实部和虚部数组中。最后,使用`printf`函数输出结果。

请注意,上述示例程序是使用C语言编写的,可以直接在STM32的开发环境中编译和运行。并且,根据具体的需求,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和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TM32 C语言帮我写一个DFT程序

当使用STM32的C语言编写DFT(离散傅里叶变换)程序时,可以使用标准库中 ...

感觉它不是用stm32写的,因为没看到任何stm32文件字样,百度的里面就有:
#include "stm32f10x.h"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Chat GPT的
用stm32汇编语言帮我写一个DFT程序

这个汇编也不像是stm32的汇编,里面的指令跟百度生成的明显不一样

网友D:
现在的ai就是个数据收集器,收集好了从里面找结果吐给你
ai不会的东西,他居然能编造出来东西吐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ai就是个数据收集器,收集好了从里面找结果吐给你
ai不会的东西,他居然能编造出来东西吐给你。。。 ...

对,用AI编出来的假新闻比真的看上去还真,让人无法分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就是爬虫的变种,所有都是网上别人发作品取的。没有了网络,什么也不是! ...

有道理。

网友:
看着像那么回事,但估计烧录之后运行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