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什么软件自动关机比较好用

楼主(2023-08-31):
电脑老是忘记关机,想每天晚上定期关机。

大家有推荐的软件么?

网友:
计划任务shutdown -s

网友:
确实比较好用的就是添加个定时关机的任务

网友:
CMD,记性太差还是调个闹钟备忘录

网友A:
Shutter Pro是一款非常实用的多功能定时计划软件,除了基本的定时关机、自动提醒,还包括电脑重启、锁定、睡眠、音量、播放声音等等,是一款实用的计划工具。

功能介绍
启动指定的应用程序
关闭指定的应用程序窗口
结束指定的应用程序,即使它们在系统托盘中运行。
播放自定义声音
在屏幕上显示一个消息
断开拨号调制解调器
从 Windows 帐户注销,
锁定桌面或启动屏幕保护程序。
关闭电脑,重新启动,休眠,睡眠等。

123盘:https://www.123pan.com/s/PyzA-aGfvd.html    提取码:6666

网友B:
不会CMD命令也有窗口化的定时任务功能,为什么非要安装第三方工具呢

网友:
计划任务呀 啥软件也不用用了

网友:
其实应该换台新电脑,几秒开机,那么人走关机也就不是很难的事了。

网友:
定时关机软件一大把

网友C:
10多年前就开始用这个了,感觉挺好用的,绿色无需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CMD命令也有窗口化的定时任务功能,为什么非要安装第三方工具呢

对呀,系统自带的多好

网友:
用这个“dsgjWin.exe”

网友D:
分享一个我在用的,52pojie论坛的坛友写的,小巧,只有900多Kb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3盘:https://www.123pan.com/s/PyzA-aGfvd.html    提取码:6666

你这个是不是从 无忧论坛 看到的 我感觉我今天早上也看到这个软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多年前就开始用这个了,感觉挺好用的,绿色无需安装。

功能还挺齐全的

网友:
系统自带的计划任务
加个命令: %windir%\system32\shutdown.exe -s -f -t 30 -c 30秒后系统将强行关闭!

网友:
二楼正解,这个最简单,也不要软件

网友E:
用什么软件哦,系统的任务或编个BAT文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什么软件哦,系统的任务或编个BAT文件就行。

昨天试着弄了,弄不来。今天看到电脑还是开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享一个我在用的,52pojie论坛的坛友写的,小巧,只有900多Kb

先试试看。到底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