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LED灯泡时怎么拆开的?

楼主(2023-08-31):
看到本版也有拆开的朋友,但是不知道怎么拆开。
我也知道应该是那个灯罩和底座之间(那个红线标识的位置)可以拆开,但是不破坏的情况下,如何拆开?

我就是想将电流改小点,延长灯珠的寿命。

网友:
就是这吧,有些是粘的,有些有卡扣

网友:
双手使劲扭下来

网友:
实测,确实是硬扭就行的
我手头好几个,都是白色的软胶粘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使劲捏红线的左边令其变形,就能看到卡扣再掰开

网友:
便宜的是卡扣的,好点的有胶,大力出奇迹就行。

网友:
用力吧,不会损坏的。

网友:
热风吹软胶水,硬拧下来

网友:
这种球泡特别差劲 都是小作坊生产的 光效 光色都不好  用好点的球泡把 松下的 飞利浦的 一个能用好多年 完全不担心散热问题

网友:
如果是打胶的话,用小刀撬开一点缝隙,刀尖伸进去划一圈就开了,不要用美工刀,用韧性比较好的小刀,以免撬断刀。

网友:
一般都是硅胶粘的,使劲扭、用力掰

网友:
这个练手劲

网友:
这个里面是白胶,原来压进去就可以

网友:
胶粘的概率比较大吧。

网友:
这种灯泡没有改的价值。

网友:
这形式的大多数是卡扣

网友:
防在台钳上一挤压就开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
这两天比较忙,旁晚抽空试了试,是胶水粘合的。

内部也相当简洁:

而且也缺少很多的元器件。

功率虚标严重。11 个灯珠,灯泡上写的20W,实测电流只有35mA不到,功率有多少,可以计算,还没有考虑功率因素。

主控芯片是 KP1059AWP

应用电路图:

电流检测电阻原来是2R4,现在改为3R3,按照其计算公式,就是从100mA电流,降低到了75mA左右。

网友:
双手使死劲可扭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