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水星MCAP1200GP 1.0编程器固件,另求解惑eeprom

楼主(2023-08-31):
    刷机前我原本备份了固件,不知道什么原因出了岔子,备份的固件有问题。刷回去后boot loader有问题。

    这两天找了几个固件,有D12G的PADAVAN,集客的,K2G的,comfast的,某型号openwrt的。如果我只刷bootloader(我用的breed)和firmware,没一个能正常启动,后来用D12G的编程器固件可以启动。对比了单刷固件和编程器固件,我提取编程器固件的factory分区,也就是你们说的eeprom,刷入bootloader+eeprom+firmware就可以启动(我对启动的定义是路由器能连上进设置页面)。又测试了D12G的factory+k2g,也能启动了。但是D12G的factory+comfast又不行。我的结论是:eeprom很重要,没有的话无法正常启动。而不同厂家EEPROM又不通用,估计是格式不同。到底eeprom有没有工具可以解析出来呢?或者有没有手动修改的教程呢?有没有大佬给解解惑?

网友A:
breed不是可以备份eeprom

网友:
水星MCAP1200GP 1.0 应该是7620+7612 可以先刷breed 再刷comfast CF-E550AC的胖瘦一体ap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breed不是可以备份eeprom

备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