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比较三个雷达感应开关:KL-MK4、RF23、HONYAR SL001S

楼主(2023-08-31):
走廊声控灯经常不灵敏,弄几个雷达感应的看看咋样:

从上到下价格分别是5.8元,2.8元,12元。

第一个5.8元的拆解图片。

2.8元的拆解图片。

12元的拆解图片。
一分钱一分货啊,谢谢观赏!

网友A:
雷达感觉是通过什么来感应的?电磁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达感觉是通过什么来感应的?电磁波吗?

微波多普勒效应吧。

网友B:
2.8的不错,现在还能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的不错,现在还能买到吗?

应该可以吧,看样价,限购一个,感觉比五块多的差一点点,CBB耐压稍低些。

网友:
我觉得雷达感应灯如果发展的好的话有可能会淘汰声控灯,以单元楼道灯为例,街上的汽车按一声喇叭,几栋楼整个单元的灯全亮了。

网友:
也买过一个,本想装楼梯上的
人体红外感应的有时无故一亮一灭。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吧,看样价,限购一个,感觉比五块多的差一点点,CBB耐压稍低些。 ...

耐压400V够了,关键人家用的BT136,比5.8的BT134强点

网友:
那发个芯片是雷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吧,看样价,限购一个,感觉比五块多的差一点点,CBB耐压稍低些。 ...

2.8的是这个链接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92787808601

网友C:
之前有个哥们想买远红外的灯结果发了雷达感应的,还发帖来着,他说雷达感应的太灵敏,隔壁的走动都可能触发,不知道你这些个雷达表现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的是这个链接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92787808601

谢谢,去薅了一个

网友:
好不好用还是要看灵敏度如何,不灵敏的不好用

网友D:
感觉那个带拨码开关的好,参数可调。

网友:
感应的太灵敏也不行,能根据自己情况调试的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那个带拨码开关的好,参数可调。

那倒是,价格也最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个哥们想买远红外的灯结果发了雷达感应的,还发帖来着,他说雷达感应的太灵敏,隔壁的走动都可能触发 ...

还没安装,不过这么便宜应该也不会过于灵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的是这个链接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92787808601

是的是的。

网友:
HONYAR SL001S那款功能挺全面的,可以对感应灵敏度、延时时间、点亮明暗环境进行调整。

网友:
这种感应开关怎么样,好用嘛